如果filelist非常多,有没有简单点的写法

楼主(2009-08-17):
除了一个个列在filelist里,还有其他方法么

dut太多文件了,列得好辛苦

+incdir+怎么用?

+incdir+directory+
Specifies the directory or directories that VCS searches for include files used
in the `include compiler directive. More than one directorymay be specified,
separated by +.

我没用这个参数,好像也不影响

网友:
如果在Windows环境下,我使用gvim打开filelist,然后敲 :e ./ 就会进入当前文件夹,并且把所有的文件列出来,
拷贝即可。

如果在Unix环境下,使用 find -name  "*.v" > filelist, 这样就会将当前文件夹下所有以.v结尾的文件输入到filelist中

网友A:
+incdir+<dir>
只是告诉tool遇到include的文件去哪儿找。

你的问题,写个Perl脚本轻松搞定,脚本还可以re-use到以后的项目

网友:
喔~有點複雜耶~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A:
+incdir+
只是告诉tool遇到include的文件去哪儿找。

大佬,注册08登录13,时间牛的

网友:
可以filelist分层啊,不要全部放到一个里面去,要不有时候替换模块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