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 安装问题

楼主(2009-08-18):
装ALLEGRO 执行到config services 项,  把use services前边的“勾号”划掉  ,就可以使用allegro了,否则不能用,
这样的问题导致每次开机都要start  services一次,才能用allegro,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9-10-15):
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2010-01-26):
不要使用SERVICE,用crack的lic就好了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啊?linux?window是的话好像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用的candence spf,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