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开关电容共模负反馈电路的运放怎么样仿真

楼主(2009-08-18):
本人想问一下,带开关电容共模负反馈电路的运放怎么样仿真。
因为在开关电容电路负反馈中,开关电容电路肯定要经过一定时候才能达到稳定输出,就是说在T=0时,控制输出电压会偏离理想值,而做交流仿真运放增益,相位等参数时候,都是在T=0时候的结果。
因些我想问一下,怎么设置去仿真运放。或者怎么去仿真所设计的开关电容电路性能的好坏?

网友:
用一个理想得共模反馈来做AC

楼主:
我想问一下,怎么设置一个理想的共模电路。
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去用一个理想的共模电路去模拟所设计的共模反馈电路。

网友:
想作详细仿真的话最好就别用hspice了,用spectre的话,可以用pss+P*来仿真,例如pss+pstb可以仿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用PSS可以得到电路的周期稳态,对于开关电容电路,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状态。下面这篇文章应该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A:
楼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Hspice工具没法仿真好这个开关电容电路,在贝克写的那本混合信号电路设计中,不是提到很多方法的么?

网友B:
這問題簡單,再Hspice下一條指令
.tran  (start time)  (end time)
.op  time

例如:
.tran 5u 500us
.op 450us
Hspice就會抓到450us的值進行運算!就不是從T=0開始了!
希望有幫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Hspice工具没法仿真好这个开关电容电路,在贝克写的那本混合信号电路设计中,不是提到很多方法的么?

27

我查了一下baker的书,没找到,不知你说的是不是第二版的那本?或者是第一版的哪个地方有写?我一会再查查,嗯,我没说hspice不好,不过它的确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大信号的频域,由于非线性,它很难给出准确的结果。仿tran的话,的确可以像楼上那样来仿,但如果我想在频域上来看呢,总不能仿AC吧,开关电容工作时是一个周期稳态的过程,所以不能仿个DC工作点再仿AC之类的。而且开关电容的采样特性也会对噪声有影响。先用spectre仿PSS得到电路的周期稳态,然后再仿其它如pstb,pac,pnoise等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7

我查了一下baker的书,没找到,不知你说的是不是第二版的那本?或者是第一版的哪个地方有写?我一会再查查,嗯,我没说hspice不好,不过它的确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大信号的频域,由于非线性,它很难给出准确的结 ...

PSS +PAC 太慢了,不太适合调opamp得时候用
只要把电路偏置正确就可以跑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

我查了一下baker的书,没找到,不知你说的是不是第二版的那本?或者是第一版的哪个地方有写?我一会再查查,嗯,我没说hspice不好,不过它的确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大信号的频域,由于非线性,它很难给出准确的结 ...

谢谢楼主的资料,先下载看看再说。
就是你说的pps+***,这种仿真没有用,楼主有没有相关资料,说明怎样仿真,以及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S +PAC 太慢了,不太适合调opamp得时候用
只要把电路偏置正确就可以跑AC

如果直接做AC仿真的话,不是正确的仿真结果,共模反馈要经过一定时候才会达到稳定。

网友E:
用hspice中的E来构造一个理想受控电压源,来代替你的CMFB的功能。当然,这个是用来仿真AC性能的,你还要确定一下你的tran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hspice中的E来构造一个理想受控电压源,来代替你的CMFB的功能。当然,这个是用来仿真AC性能的,你还要确定一下你的tran是否能正常工作!

瞬态仿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要经过一定时候才能稳定,我想是正常的。因为共模电路本来就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稳定。

网友:
我一直用9楼那种方法,是有局限性,但对一般的运放应该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簡單,再Hspice下一條指令
.tran  (start time)  (end time)
.op  time

例如:
.tran 5u 500us
.op 450us
Hspice就會抓到450us的值進行運算!就不是從T=0開始了!
希望有幫助 [/quot

这个有道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09-11-18):
自己整好也需要这方面的指点,定了

网友:
自己搭个理想模型替代CMFB即可

网友:
用pss是最好了。也可以用1/(FS*C)这样一个大电阻来代替SC,做一个CMFB的model,之后可以做ac。

网友:
应该需要提前设置一个共模点

网友:
这个问题终于有人给出解答了啊 大牛啊 ...

网友:
这个应该看看

网友:
好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C本来就是电路在某个稳定工作点附近的小信号特性。
sc cmfb本身也是一个简单的switch cap结构,类似一个RC充电过程。
仿真稳定工作点附近的ac特性,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且可以使你对这个电路是否稳定,如何去调节稳定性有一个必要的方向。然后再去用tran验证。
这类似于做sc amplifer,去仿真每个相位上运放稳定性。

网友:
请问在spectre里如何仿真pss和pac呢
各种参数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对呀,我也不是很明白。。。我以前都是用理想的替代

网友(2009-12-24):
用过PSS+PAC,感觉增益有些下降,不是很准。估计是因为等效电阻的原因吧。

网友:
同问 为此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2010-01-23):
给一个理想的共模反馈做偏置

网友:
you dian dao lide

网友(2010-03-04):
大家讨论很激烈 强烈关注此问题

网友:
文档写得不错

网友:
值得深入讨论

网友:
把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去掉,换成连续的

网友:
pass pac不是很准,我曾经仿过。
另外,AC只是大概,你加上反馈后还要调的,所以这一步没必要要求很准确,没有意义。
快速搭一个理想CMFB,就可以带到瞬态里去调了。

网友:
我至今依旧困惑!!!

网友:
我都是直接加理想的电压源来做的,还没仔细放过单独的~学习了

网友:
理想共模反馈很好做的,直接用VerilogA写个模拟加法器就行了(好像库里面有吧),将差分输出接加法器输入,得到输出接共模反馈端

网友:
7# depend135 kankan

网友F(2010-04-08):
ac分析时设prevepoint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个稳定性仿真

网友(2010-05-20):
只能用连续的替代下了

网友:
收货很大

网友:
好东西啊,我说的是附件

网友(2010-08-03):
感觉看大家讨论的确有一些收获!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受益非浅!

网友G(2010-12-07):
那个文件很给力!

网友:
prevoppoint很好用啊,方便快捷!

网友(2011-01-11):
prevoppoint是什么啊,哪位给介绍一下啊?

网友:
prevepoint  就是在AC仿真时,点击options,然后可以看到,选中prevepoint即可,同时还需要仿真瞬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妨參考看看這篇 '07 paper

AC Analysis of Idealized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s in Spice-Compatible Programs.pdf (71.7 KB , 下载次数: 1181 )

AC Analysis of Idealized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s in Spice-Compatible Programs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 450U 只是改变输出OP的时间而已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 details of the method by 2#:
Use an Ideal VCVS plus some RC network if needed.
So that you can obtain an ideal CMFB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sired DC condition, and AC as well.

网友:
Switched cap circuits are not steady states, but periodical steady states. You will need PSS+PAC to simulate.

Or you can use an ideal cmfb (such as a vcvs) for ac simulations, and use SC cmfb for tran simulation only.

网友:
理想的共模反馈具体用VCVS怎么搭啊,坐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是做pipeline ADC的,我觉得对于LZ你提出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纠结,因为SC-CMFB用于FD OTA的时候一般是在离散采样系统中,评价这样的电路,应该看它瞬态响应的质量,比如是否过冲,抖动,慢爬行等等,而不是一味地考究它的AC响应。(tran性能与零极点和运放第二级电流的关系更密切,单纯看AC没有太大意义)
在我的经验里,运放加入SC-CMFB用pss+pac分析出的AC与加入用VCVS+大电阻+小电容组成ideal CMFB的AC差不多,除了增益有所下降,那是因为pac分析时已经考虑了SC-CMFB的等效阻抗。
我们的精力其实应该放在如何取SC-CMFB的预充电电容与重分布电容的大小,以及各个开关的尺寸上,最终看的还是带上实际共模反馈和开关后对于输入信号的建立情况。

网友(2011-02-23):
很好的学习贴

网友(2011-06-11):
用pss和pac

网友(2011-08-01):
NICE,帮了大忙

网友:
thanks a lot!!!!!!!!!!!11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pss周期稳态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极度感谢啊

网友(2011-09-02):
use transient simulation, try to add this op-amp a closed loop switched capacitor integrator in your design( pipeline ADC or sigma delta modulator)

SC-CMFB用于FD OTA的时候一般是在离散采样系统中,评价这样的电路,应该看它瞬态响应的质量,比如是否过冲,抖动,慢爬行等等,而不是一味地考究它的AC响应。(tran性能与零极点和运放第二级电流的关系更密切,单纯看AC没有太大意义)
在我的经验里,运放加入SC-CMFB用pss+pac分析出的AC与加入用VCVS+大电阻+小电容组成ideal CMFB的AC差不多,除了增益有所下降,那是因为pac分析时已经考虑了SC-CMFB的等效阻抗。
我们的精力其实应该放在如何取SC-CMFB的预充电电容与重分布电容的大小,以及各个开关的尺寸上,最终看的还是带上实际共模反馈和开关后对于输入信号的建立情况。

网友(2011-10-25):
回复 网友H:

    11111太好了

网友(2012-01-10):
共模反馈电平

网友(2012-02-22):
回复 网友C:
这个必须顶,找了好久了

网友:
试下吧,貌似PSS仿真更准确些

网友:
最近也在做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想共模反馈做 AC 剩下的可以跑tran

网友:
这篇帖子不错,顶起

网友(2012-03-29):
顶,感谢楼主,及楼里的热心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pss不会设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谢谢 楼上了  最近也在弄这个  正愁不知道怎么仿

网友(2012-05-23):
回复 网友J:

   楼上有什么发现没有?我也在做相关的,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07):
很好的帖子啊,学习了

网友:
可是后仿的时候怎么办?想知道用hspice做SC_CMFB的后仿怎么搞搞?

网友(2013-07-30):
回复 网友C:

   看不到附件啊,哪位大神能再发一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共模运放仿真,那个论文你还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也看不到,你搞到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他发的论文你下了吗?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里可以下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Analysis/sc-filters.p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

网友(2013-11-22):
回复 网友N:

   你好!能解释一下prevepoint 的作用吗?为什么要设置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O:

如何验证SC—CMFB是否合理呢?通常连续共模反馈中,我们需要通对过环路的仿真(对Loop gain/bandwidth)来验证,共模反馈电路设计是否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P:

   您好!请问运放加入SC-CMFB用pss+pac分析出的AC,如何仿真呢?能详细介绍一下吗?用VCVS+大电阻+小电容组成ideal CMFB,其中小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14-04-16):
这个帖子好!

网友(2014-07-07):
回复 网友C:

   必须感谢   必须顶啊  谢谢

网友:
在做流水线ADC,先标记一下,会有用到的~

网友(2014-08-18):
回复 网友P:

    pss 和 pac 怎么设置,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run transient

网友(2014-11-07):
回复 网友C:

   说好的文章呢?大神,麻烦再分享一次!谢谢。

网友(2015-05-19):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2015-09-22):
回复 网友Q:

   能具体说说这个PSS+PAC 的设置么,特别是那个频率的设置。是不是就是CMFB中开关的控制频率?

网友:
用理想工模反馈代替。

网友(2016-05-22):
回复 网友P:

您好,看到您的回复,想知道全查分运放中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那两个电容的大小怎么计算和仿真验证,还有SC-CMFB的开关频率怎么计算和验证,非常感谢!

网友(2016-07-06):
回复 楼主:
同问,很急很关键

网友(2016-09-06):
好贴留名,FD OTA仿真用PSS+PAC,或将SC CMFB线性化等效。

网友(2017-01-11):
回复 网友F:

   prevoppoint很好用!實際上很多這樣的很方便的方法都在那裡,可惜我們沒有發現。

网友(2017-03-07):
回复 网友E:

您好,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上这个论坛。现在我这里用了理想的CMFB仿真了全差分运放的ac, 接下来我想知道怎么去验证我的SC CMFB是否在电路中起了作用呢?做了好久这个都没有得到结果,不知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方法呢?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R:

   同样的困惑,不知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们的精力其实应该放在如何取SC-CMFB的预充电电容与重分布电容的大小,以及各个开关的尺寸上,最终看的还是带上实际共模反馈和开关后对于输入信号的建立情况。"这里有什么方法来确定这些值呢?

网友:
同样存在困惑,问题

网友(2018-05-24):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8-11-07):
谢谢了,老师刚讲过

网友(2019-05-15):
怎么看不到文章,哪位大侠再发一下啊,谢谢

网友S(2019-10-30):
引用 网友F:
ac分析时设prevepoint就可以了

这个设置是真心方便,非常感谢,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S:
引用 网友S:
这个设置是真心方便,非常感谢,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在设置prevoppoint后,可以在ADE里面设置environment下的Analysis Order的顺序为tran ac或者tran stb等。

网友(2020-06-11):
这篇文献有详细的仿真吗

网友:
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实际的

网友(2021-01-19):
大牛们有参考资料可以分享吗

网友T(2021-10-29):
引用 网友G:
那个文件很给力!

请问文件在哪里呀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T:
请问文件在哪里呀

eetop.cn_AC Analysis of Idealized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s in Spice-Compatibl.pdf (71.7 KB , 下载次数: 97 )
是这个吗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F:
ac分析时设prevepoint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做,能用图具体讲解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试了一下 好像确实是啊,这样太方便了,多谢多谢

你好我想问下  prevoppoint 勾选上后 直接跑dc+ac 就可以 dB20 vf<out>  了吗?但是我结果不对呢

网友V(2023-05-22):
请问大家,为什么仿真PAC时,其曲线是从由低(持续一段时间)到高,和正常的AC曲线趋势相反。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V:
请问大家,为什么仿真PAC时,其曲线是从由低(持续一段时间)到高,和正常的AC曲线趋势相反。
...

估计是最后稳态时的dc没设置对

网友(2025-02-08):
引用 网友S: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在设置prevoppoint后,可以在ADE里面设置environment下的Analysis Order的顺序为tran  ...

想问一下,这些都设置了但是仿真出来不同时刻下的ac仿真结果一样是个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