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Synopsys DC 在 Putty 下无法打开窗口

楼主(2009-08-18):
用PUTTY + X-Win32可以正常启动 Cadence,
但是启动Synopsys DC失败:

请问,为什么 Synopsys DC 在Putty 下无法打开窗口?

在本机上可以启动,但是在PUTTY + X-Win32 下不可以启动。

具体如下:

@audi% design_analyzer
Xlib:  connection to "localhost:11.0" refused by server
Xlib:  PuTTY X11 proxy: wrong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attempted
Error: Can't Open display

其他的synopsys程序都可以,为什么就是 design_analyzer 不可以,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下面两种方法:
1是启动Synopsys DC前,设置环境变量DISPLAY (如果你用的Bash):
export DISPLAY=你桌面电脑的IP:0.0
或者如果你用的csh:
setenv DISPLAY 你桌面电脑的IP:0.0

方法2是在putty中选上
Enable X11 forwarding

要是还不行,把两个方法和在一起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