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寄生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前一阵子在做BUCK型DC_DC,好不容易仿真通过.后来有师兄说整体仿真要在PAD点处串联3nH的寄生电感.在GND上加入寄生电感后,由于在POWER MOS导通瞬间与关断瞬间的大电流,GND的电压被寄生电感拉出6V左右的纹波电压.POWER MOS不能正常开关.同理,在VIN上加入3nH的寄生电感,内部电源的电压被纹波强制拉至0.如何修改才能尽可能减小寄生电感上的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阵子在做BUCK型DC_DC,好不容易仿真通过.后来有师兄说整体仿真要在PAD点处串联3nH的寄生电感.在GND上加入寄生电感后,由于在POWER MOS导通瞬间与关断瞬间的大电流,GND的电压被寄生电感拉出6V左右的纹波电压.POWER  ...

在chip internal power - ground加decouple capacitor

楼主:
该过冲发生在POWER MOS 的导通, 关断瞬间, 由于10uH的电感电流不会瞬变, 内部3nH的电感电流瞬间跳到10uH电感的电流而产生的强烈电压变化. 在芯片外部的电源与地间有10uF的耦合电容.不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过冲发生在POWER MOS 的导通, 关断瞬间, 由于10uH的电感电流不会瞬变, 内部3nH的电感电流瞬间跳到10uH电感的电流而产生的强烈电压变化. 在芯片外部的电源与地间有10uF的耦合电容.不影响仿真结果.

我说在内部节点加电容,兄弟硬要在芯片外部加电容

楼主:
片内的电容不能加大, 假设接10pF电容, 根本无法减小纹波.毕竟POWER MOS导通瞬间3nH的电感可以从0充电到2A.

网友:
电源是不是线形增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片内的电容不能加大, 假设接10pF电容, 根本无法减小纹波.毕竟POWER MOS导通瞬间3nH的电感可以从0充电到2A.

一般chip内部都回填decoupling cap的,只要空的面积,全填满
10pf很小,100pF 1000pF都可以做出来的
0.25um device 大概是6f~8f/um^2 , 10pF 大约50um*50um,大么? 估计你的输出管面积比这个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chip内部都回填decoupling cap的,只要空的面积,全填满
10pf很小,100pF 1000pF都可以做出来的
0.25um device 大概是6f~8f/um^2 , 10pF 大约50um*50um,大么? 估计你的输出管面积比这个都大

--------------------------------------------
你说的decoupling cap 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的吗 ?

网友(2009-10-21):
我觉得回填是个好方法,而且dummy还可以加在电容下方。这个电容不需要有多高的Q值,只是其滤波作用。

网友:
是所有的PAD 都要加
还是只是电源和地线要加电感?

网友(2012-08-20):
寄生电感加的太大了吧。

网友:
1-5nH都有可能

网友:
打线的话,一般会power_gnd sw 和 VIN 都是几个pad 电感1nH/mm 加入2个到3个pad 并联的话。寄生电感值应该不会超过1n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