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ADC的DNL和INL

楼主(2009-08-18):
我测试一个12bit的ADC,DNL最大为2LSB,但是INL则一直递增,最大可达几十LSB,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测试计算方法有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INL那么大的?

网友:
说明linearity 很差。只有8bit以下
你是怎么测得?

single tone 测试,SNDR有多少?

网友:
用首尾连接取平均的测试方法,具体看MAXIM的测试方案
你这样测试出来的INL几十个LSB也正常,这样的测试结果包含了很多非线形的指标,如增益误差等等都被计算在内了.

楼主:
“说明linearity 很差。只有8bit以下”。这个8bit是决定于DNL还是INL?

网友A:
顶alanchang的说法,你的DNL在2LSB之类,而INL朝一个方向递增,明显是因为增益误差这样的因素造成的,与你的INL计算方法有关,估计你是直接将DNL累加得到的,可以采用首尾法或BEST-FIT法解决此问题,不知道VDSLAFE所说“说明linearity 很差。只有8bit以下”结论如何得来?INL的SLOPE与LINEARITY有关系吗?感觉有误人之嫌,呵呵

网友:
问下楼猪的测试板是几层板?
ATE测试?还是实验室那种用逻辑分析仪采集,再用MATLAB转换得到的测试数据?
弄得不好,系统板的误差会牺牲你ADC的性能的,而且不止一点,,,

网友(2011-12-08):
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学习了

网友(2016-01-07):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楼主所说的问题,能否具体说一下,你说的方法,或者提供一下相关资料。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 首尾法和 FIT BEST方法吗?急用,感激不尽

网友:
maxim的一篇ADC INL DNL测试的文章。一个中文的“AMCOL_2009JUN23_CONV_TA_63”,一个英文的“INLDNL Measurements for ADC-MAXIM”。两个内容是一样的。
INLDNL Measurements for ADC-MAXIM.pdf (96.09 KB , 下载次数: 338 )
从下面找来的:

网友(2020-09-25):
归一化处理,应该就好了。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A:
顶alanchang的说法,你的DNL在2LSB之类,而INL朝一个方向递增,明显是因为增益误差这样的因素造成的,与你 ...

直接将DNL累加为什么会导致INL朝一个方向递增呢?首尾法或BEST-FIT法哪里有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