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SITI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18):
我从http://rfic.eecs.berkeley.edu/%7Eniknejad/asitic.html这个网站下载了ASITIC
linux版的:redhat   AS4
用97年的ASITIC可以,但是用99/00年的却不可以,运行的时候会出现下面的error:
permission  denied.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最新版的应该可以用的。我试过。

网友(2009-09-29):
我也试过,它总提示缺少cygx11-6.dll文件,真麻烦!

网友(2010-09-05):
eetop is the best community.

网友(2013-05-15):
asitic_linux默认是不可执行的,需要在右键点击属性(properties)中设为可执行(在permission)中设置,然后就可以了,我刚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3-08-10):
刚好我也需要这个软件~~试一下

网友(2013-11-25):
chmod 777 asitic_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