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总结】DDR硬件设计要点类型

楼主(2009-08-18):
DDR的东东太多了,今天就写了一点点,明天接着写。考到里面图和表格都不对了啊,加下附件。 DDR硬件设计要点类型 工作电压 预取数据 片上ODT 最高速率 复位管脚 ZQ校准 点对点的拓朴架构 参考电压分成两个VREFCA和VREFDQ 封装 SDRAM 3.3(LVTTL) 1 无 无 无 无 无 TSOP DDR1 2.5V(SSTL2) 2 无 400 无 无 无 无 TSOP DDR2 1.8V(SSTL18) 4 有 800 无 无 无 无 FBGA DDR3 1.5V 8 有 1666 有 有 有 有 FBGA 1. 电源 DDR的电源可以分为三类: a> 主电源VDD和VDDQ,主电源的要求是VDDQ=VDD,VDDQ是给IO buffer供电的电源,VDD是给但是一般的使用中都是把VDDQ和VDD合成一个电源使用。有的芯片还有VDDL,是给DLL供电的,也和VDD使用同一电源即可。电源设计时,需要考虑电压,电流是否满足要求,电源的上电顺序和电源的上电时间,单调性等。电源电压的要求一般在±5%以内。电流需要根据使用的不同芯片,及芯片个数等进行计算。由于DDR的电流一般都比较大,所以PCB设计时,如果有一个完整的电源平面铺到管脚上,是最理想的状态,并且在电源入口加大电容储能,每个管脚上加一个100nF~10nF的小电容滤波。 b> 参考电源Vref,参考电源Vref要求跟随VDDQ,并且Vref=VDDQ/2,所以可以使用电源芯片提供,也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得到。由于Vref一般电流较小,在几个mA~几十mA的数量级,所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即节约成本,又能在布局上比较灵活,放置的离Vref管脚比较近,紧密的跟随VDDQ电压,所以建议使用此种方式。需要注意分压用的电阻在100~10K均可,需要使用1%精度的电阻。 Vref参考电压的每个管脚上需要加10nF的点容滤波,并且每个分压电阻上也并联一个电容较好,如图所示。

楼主:
1. 电源
DDR的电源可以分为三类:
a>
主电源VDDVDDQ
主电源的要求是VDDQ=VDDVDDQ是给IO buffer供电的电源,VDD是给但是一般的使用中都是把VDDQVDD合成一个电源使用。有的芯片还有VDDL,是给DLL供电的,也和VDD使用同一电源即可。
电源设计时,需要考虑电压,电流是否满足要求,电源的上电顺序和电源的上电时间,单调性等。
电源电压的要求一般在±5%以内。
电流需要根据使用的不同芯片,及芯片个数等进行计算。由于DDR的电流一般都比较大,所以PCB设计时,如果有一个完整的电源平面铺到管脚上,是最理想的状态,并且在电源入口加大电容储能,每个管脚上加一个100nF~10nF的小电容滤波。

b>
参考电源Vref
参考电源Vref要求跟随VDDQ,并且Vref=VDDQ/2,所以可以使用电源芯片提供,也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得到。由于Vref一般电流较小,在几个mA~几十mA的数量级,所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即节约成本,又能在布局上比较灵活,放置的离Vref管脚比较近,紧密的跟随VDDQ电压,所以建议使用此种方式。需要注意分压用的电阻在100~10K均可,需要使用1%精度的电阻。
Vref参考电压的每个管脚上需要加10nF的点容滤波,并且每个分压电阻上也并联一个电容较好,如图所示。

楼主:
接着写,我真是个懒人。

c>
用于匹配的电压VTT(Tracking Termination Voltage)
VTT为匹配电阻上拉到的电源,VTT=VDDQ/2DDR的设计中,根据拓扑结构的不同,有的设计使用不到VTT,如控制器带的DDR器件比较少的情况下。如果使用VTT,则VTT的电流要求是比较大的,所以需要走线使用铜皮铺过去。并且VTT要求电源即可以吸电流,又可以灌电流才可以。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专门为DDR设计的产生VTT的电源芯片来满足要求。
而且,每个拉到VTT的电阻旁一般放一个10Nf~100nF的电容,整个VTT电路上需要有uF级大电容进行储能。
一般情况下,DDR的数据线都是一驱一的拓扑结构,且DDR2DDR3内部都有ODT做匹配,所以不需要拉到VTT做匹配即可得到较好的信号质量。而地址和控制信号线如果是多负载的情况下,会有一驱多,并且内部没有ODT,其拓扑结构为走T点的结构,所以常常需要使用VTT进行信号质量的匹配控制。

2. 时钟
DDR的时钟为差分走线,一般使用终端并联100欧姆的匹配方式,差分走线差分对控制阻抗为100ohm,单端线50ohm。需要注意的是,差分线也可以使用串联匹配,使用串联匹配的好处是可以控制差分信号的上升沿缓度,对EMI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

3. 数据和DQS
DQS信号相当于数据信号的参考时钟,它在走线时需要保持和CLK信号保持等长。DQSDDR2以下为单端信号,DDR2可作为差分信号,也可做单端,做单端时需要将DQS-接地,而DDR3为差分信号,需要走线100ohm差分线。由于内部有ODT,所以DQS不需要终端并联100ohm电阻。每8bit数据信号对应一组DQS信号。
DQS信号在走线时需要与同组的DQS信号保持等长,控制单端50ohm的阻抗。在写数据时,DQDQS的中间对齐,在读数据时,DQDQS的边沿对齐。DQ信号多为一驱一,并且DDR2DDR3有内部的ODT匹配,所以一般在进行串联匹配就可以了。
4. 地址和控制

地址和控制信号速度没有DQ的速度快,以时钟的上升沿为依据采样,所以需要与时钟走线保持等长。但如果使用多片DDR时,地址和控制信号为一驱多的关系,需要注意匹配方式是否适合。
5. PCB布局注意事项
PCB布局时,需要把DDR颗粒尽量靠近DDR控制器放置。每个电源管脚需要放置一个滤波电容,整个电源上需要有10uF以上大电容放在电源入口的位置上。电源最好使用独立的层铺到管脚上去。串联匹配的电阻最好放在源端,如果是双向信号,那么要统一放在同一端。如果是一驱多的DDR匹配结构,VTT上拉电阻需要放在最远端,注意芯片的排布需要平衡。下图是几种DDR的拓扑结构,首先,一驱二的情况下分为树状结构,菊花链和Fly-by结构,Fly-by是一种STUB很小的菊花链结构。DDR2DDR3走菊花链结构都是比较适合的。走树状结构可以把两片芯片贴在PCB的正反两面,对贴减小分叉的长度。一驱多的DDR拓扑结构比较复杂,需要仔细进行仿真。
6. PCB布线注意事项
l
PCB布线时,单端走线走50ohm,差分走线走100ohm阻抗。
l
注意控制差分线等长±10mil以内,同组走线根据速度的要求也有不同,一般为±50mil
l
控制和地址线及DQS线和时钟等长,DQ数据线和同组的DQS线等长。
l
注意时钟及DQS和其他的信号要分开3W以上距离。
l
组间信号也要拉开至少3W宽的距离。
l
同一组信号最好在同一层布线。
l
尽量减少过孔的数目。

7. EMI问题
DDR由于其速度快,访问频繁,所以在许多设计中需要考虑其对外的干扰性,在设计时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l
原理有性能指标要求的,易受干扰的电路模块和信号,如模拟信号,射频信号,时钟信号等,防止DDR对其干扰,影响指标。
l
DDR的电源和不要与其他易受干扰的电源模块使用同一电源,如必须使用同一电源,要注意使用电感、磁珠或电容进行滤波隔离处理。
l
在时钟及DQS信号线上,预留一些可以增加的串联电阻和并联电容的位置,在EMI超出标准时,在信号完整性允许的范围内增大串联电阻或对地电容,使其信号上升延变缓,减少对外的辐射。
l
进行屏蔽处理,使用金属外壳的屏蔽结构,屏蔽对外辐射。
l
注意保持地的完整性。

附件里面带图,这里加图太麻烦了,嘿嘿,我是个懒人。

楼主:
7. EMI问题
DDR由于其速度快,访问频繁,所以在许多设计中需要考虑其对外的干扰性,在设计时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l
原理有性能指标要求的,易受干扰的电路模块和信号,如模拟信号,射频信号,时钟信号等,防止DDR对其干扰,影响指标。
l
DDR的电源和不要与其他易受干扰的电源模块使用同一电源,如必须使用同一电源,要注意使用电感、磁珠或电容进行滤波隔离处理。
l
在时钟及DQS信号线上,预留一些可以增加的串联电阻和并联电容的位置,在EMI超出标准时,在信号完整性允许的范围内增大串联电阻或对地电容,使其信号上升延变缓,减少对外的辐射。
l
进行屏蔽处理,使用金属外壳的屏蔽结构,屏蔽对外辐射。
l
注意保持地的完整性。

8. 测试方法
l
注意示波器的探头和示波器本身的带宽能够满足测试要求。
l
测试点的选择要注意选到尽量靠近信号的接受端。
l
由于DDR信令比较复杂,因此为了能快速测试、调试和解决信号上的问题,我们希望能简单地分离/写比特。此时,最常用的是通过眼图分析来帮助检查DDR信号是否满足电压、定时和抖动方面的要求。
l
触发模式的设置有几种,首先可以利用前导宽度触发器分离读/写信号。根据JEDEC规范,读前导的宽度为0.91.1个时钟周期,而写前导的宽度规定为大于0.35个时钟周期,没有上限。第二种触发方式是利用更大的信号幅度触发方法分离读/写信号。通常,读/写信号的信号幅度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更大的信号幅度上触发示波器来实现两者的分离。
l
测试中要注意信号的幅度,时钟的频率,差分时钟的交叉点,上升沿是否单调,过冲等。
l
时序中最重要,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
没多少人理耶,我自己整理的哦,
自己顶。

网友:
写得蛮不错的噢...可以与你交流交流不...

楼主:
好啊,写到这里就是想和大家交流的,
我们互相探讨,共同涨进哦。

网友(2009-10-21):
写的很好,顶

网友:
好象附件有点重复啊

网友:
多谢楼主,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2009-12-03):
是不是所有的DDR信号线都需VTT上拉?

网友:
刚接触DDR这块,楼主的总结真的让人受益匪浅啊,平时看的都是些凌乱的,楼主这样的总结实在太好了!!多谢多谢!

网友:
看一下哈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感恩~

网友:
看了,说的很好

网友:
有DDR3的讲解吗?

网友:
不错,正是需要的。。。。

网友:
楼主真是太感谢你了,以后多交流

网友:
楼主有做过DDRII 2层板的方案,讲讲你们的设计规则和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
楼主能不能谈谈你对地址线拓扑的设计心得,最好有仿真结果

网友:
写得较全面,学习了

网友:
不顶没道理

网友(2010-01-09):
谢谢资料共享

网友:
写的不错,先学习了

网友:
比较基础的硬件设计知识

网友:
嗯,写得很不错

网友:
写得蛮不错的噢

网友:
我找好久了!!謝謝!!

网友(2010-03-02):
好东西。可以作为借鉴

网友:
不错的总结,参考一下

网友:
再顶要5块。

网友(2010-04-10):
不错,讲的有道理

网友:
正在学习,顶一下

网友(2010-05-14):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写得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资料很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时钟差分对的并联电阻如何选择阻值?最好是能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总结,现在正布一块DDR2的板子,一点经验也没有。你真是血中送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向你学习的好,你的的确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2010-06-17):
学习中,需要楼主这样的原创作品。

网友:
真不错,我正在找DDR3相关的电源设计,先谢谢了~

网友:
谢谢LZ的精彩总结

网友(2010-08-02):
回复 楼主:

写的相当不错。
re一个

网友:
写的非常好,谢谢了

网友:
木木木木木

网友:
几个问题在eetchina上发过帖,那里有个大侠讲得比较详细了,不过由于基础弱,有些地方还是不太理解。发在这,想看看这里的各位朋友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希望雷震子这样的大侠能指点一下,使我等初学者少走弯路,谢谢。

1.电阻电容的封装形式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原则?比如,同样是104的电容有0603、0805的封装,同样是10uF电容有3216,0805,3528等封装形式,选择哪种封装形式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的电路里常用电阻电容封装:电容:  0.01uF可能的封装有0603、0805
  10uF的封装有3216、3528、0805
  100uF的有7343
  320pF封装:0603或0805
电阻:  4.7K、10k、330、33既有0603又有0805封装请问怎么选择这些封装?

2.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的引脚1,芯片B的引脚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和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3.藕合电容如何布置?有什么原则?是不是每个电源引脚布置一片0.1uf?有时候看到0.1uf和10uf联合起来使用,为什么?

4.所谓5V ttl器件、5V cmos器件是指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该器件电源接上5V,其引脚输出或输入电平就是5V ttl或者5v cmos?

5.板子上要做两个串口,可不可以只用一块MAX232芯片?如果可以,用哪个型号的芯片?MAX3232C、MAX3232E还是MAX3232CSE?或者说这几个芯片哪个都可以

6.看PDIUSBD12芯片手册,见到两个概念,不清楚:单地址/数据总线配置、多路地址/数据总线配置,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7.protel99中,电源和地的网络标号是不是肯定是全局的(即使我使用层次电路原理图绘图模式3:电路端口全局,网络标号局部)

8.晶振起振电路电容好像一般为22pF,这是不是经验值,像上下拉电阻取值一般为4.7k~10K

9.usb插座电路,有一个电容:0.01uF/2KV,有这么高的耐压电压电容吗?为什么在这里需要使用这么高的耐压电容

10.DB9插座究竟是2发送,3接收还是3接收2发送,或者是由自己定义,无所谓

12.何谓扇入、扇出、扇入系数及扇出系数

13."高速的差分信号线具有速率高,好布线,信号完整性好等特点",请问何谓高速差分信号线?

14.protel 99se中,布线时,信号线、地线、电源线线宽一般是多少?有什么原则需要注意?

15.TTL电路和cmos电路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使用TTL系列?什么时候使用cmos器件?

一些回答:1.电阻电容的封装形式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原则?比如,同样是104的电容有0603、0805的封装,同样是10uF电容有3216,0805,3528等封装形式,选择哪种封装形式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的电路里常用电阻电容封装:电容:  0.01uF可能的封装有0603、0805
  10uF的封装有3216、3528、0805
  100uF的有7343
  320pF封装:0603或0805
电阻:  4.7K、10k、330、33既有0603又有0805封装请问怎么选择这些封装?
答:选择合适的封装第一要看你的PCB空间,是不是可以放下这个器件。一般来说,封装大的器件会比较便宜,小封装的器件因为加工进度要高一点,有可能会贵一点,然后封装大的电容耐压值会比封装小的同容量电容耐压值高,这些都是要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来选择的,另外,小封装的元器件对贴装要求会高一点,比如SMT机器的精度。如手机里面的电路板,因为空间有限,工作电压低,就可以选用0402的电阻和电容,而大容量的钽电容就多为3216等等大的封装

2.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的引脚1,芯片B的引脚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和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答:这个电阻一般是串电阻,拿来做阻抗匹配的,当然也可以做降压用,用于3.3V I/O 连接2.5V I/O类似的应用上面。阻值的选择要认真看Datasheet,来计算

3.藕合电容如何布置?有什么原则?是不是每个电源引脚布置一片0.1uf?有时候看到0.1uf和10uf联合起来使用,为什么?

答:电容靠近电源脚,这个问题可以参见http://www.ednchina.com/bbs/Deta ... =3961&ForumID=5

补充一点看法:在两个芯片的引脚之间串连一个电阻,一般都是在高速数字电路中,为了避免信号产生振铃(即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附近的跳动)。原理是该电阻消耗了振铃功率,也可以认为它降低了传输线路的Q值。通常在数字电路设计中要真正做到阻抗匹配是比较困难的,原因有二:1、实际的印制板上连线的阻抗受到面积等设计方面的限制;2、数字电路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不象模拟电路那样基本固定,而是一个非线性的东西。实际设计时,我们常用22到33欧姆的电阻,实践证明,在此范围内的电阻能够较好地抑制振铃。但是事物总是两面的,该电阻在抑制振铃的同时,也使得信号延时增加,所以通常只用在频率几兆到几十兆赫兹的场合。频率过低无此必要,而频率过高则此法的延时会严重影响信号传输。另外,该电阻也往往只用在对信号完整性要求比较高的信号线上,例如读写线等,而对于一般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由于芯片设计总有一个稳定时间和保持时间,所以即使有点振铃,只要真正发生读写的时刻已经在振铃以后,就无甚大影响。前面已经补充了一点,再补充一点:关于接地问题。接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时关系到设计的成败。首先要明确的是,所有的接地都不是理想的,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分布电阻与分布电感,前者在信号频率较低时起作用,后者则在信号频率高时成为主要影响因素。由于上述分布参数的存在,信号在经过地线的时候,会产生压降以及磁场。若这些压降或磁场(以及由该磁场引起的感应电压)耦合到其它电路的输入,就可能会被放大(模拟电路中)或影响信号完整性(数字电路中)。所以,一般要求在设计时就考虑这些影响,有一个大致的原则如下:
1、在频率较低的电路中(尤其是模拟电路或模数混合电路中的模拟部分),采用单点接地,即各级放大器的地线(包括电源线)分别接到电源输出端,成为星形连接,并且在这个星的节点上接一个大电容。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信号在地线上的压降耦合到其他放大器中。
2、在模拟电路中(尤其是小信号电路)要避免出现地线环,因为环状的地线会产生感应电流,此电流造成的感应电势是许多干扰信号的来源。
3、如果是单纯的数字电路(包括模数混合电路中的数字部分)且信号频率不高(一般不超过10兆),可以共用一组电源与地线,但是必须注意每个芯片的退耦电容必须靠近芯片的电源与地引脚。
4、在高速的数字电路(例如几十兆的信号频率)中,必须采取大面积接地,即采用4层以上的印制板,其中有一个单独的接地层。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信号提供一个最短的返回路径。由于高速数字信号具有很高的谐波分量,所以此时地线与信号线之间构成的回路电感成为主要影响因素,信号的实际返回路径是紧贴在信号线下面的,这样构成的回路面积最小(从而电感最小)。大面积接地提供了这样的返回路径的可能性,而采用其他的接地方式均无法提供此返回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由于过孔或其他器件在接地平面上造成的绝缘区将信号的返回路径割断(地槽),若出现这种情况,情况会变得十分糟糕。
5、高频模拟电路,也要采取大面积接地。但是由于此时的信号线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所以情况更复杂一些,在这里就不展开了。以上是个人多年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0-09-07):
支持这类技术性文章

网友(2010-10-29):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8-28):
好厉害啊
豆丁上都有

网友(2011-12-19):
多谢,哥们,正遇到困难,“偷了”

网友:
写的很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2-02-06):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貌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2012-09-21):
非常好!
xiexie!

网友:
借信元啦!!!
123

网友:
主电源的要求

网友(2012-12-21):
一直想用DDR,学习了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3-03-27):
参考电源Vref要求跟随VDDQ,并且Vref=VDDQ/2,所以可以使用电源芯片提供,也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得到。由于Vref一般电流较小,在几个mA~几十mA的数量级,所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即节约成本,又能在布局上比较灵活,放置的离Vref管脚比较近,紧密的跟随VDDQ电压,所以建议使用此种方式。需要注意分压用的电阻在100~10K均可,需要使用1%精度的电阻。

网友(2013-06-26):
很好,慢慢研究一下咯

网友(2013-10-13):
这个必须顶起来

网友(2014-02-27):
写的
不错
学习了啊

网友(2014-04-11):
貌似基于FPGA板的,有做MC么?

网友:
hao ren a !xie xie

网友(2014-08-25):
写的真心不错。一看就用过心。顶一个

网友(2014-10-23):
回复 网友A:

  好啊不错啊很好啊

网友:
这个铁不错啊。

网友(2014-11-28):
写的很好,感谢fishyfishy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楼~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5-11-08):
非常好,对于刚入门的我万分帮助!

网友(2016-03-05):
回复 楼主:

嗯!!!貌似有重复的附件?

网友(2016-07-13):
不知道写得怎么样,但是喜欢这种原创精神和分享的理念

网友(2016-08-22):
回复 楼主:

   感謝分享..   來學習一下

网友(2016-12-23):
下来学学,谢谢

网友(2017-06-26):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

网友(2017-08-13):
写得蛮不错的噢.

网友(2019-02-11):
感谢楼主分享,很基础的知识,很受用!

网友:
提醒:只需要下载3#的压缩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