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 boost的一些问题,了解的兄弟近来看看

楼主(2009-08-19):
1、小弟最近要做一个电池供电 的buck boost的项目,哪位有相关合适的资料的,分享一下;
2、哪位兄弟作过buck boost 的,能不能大概讲讲,过渡区域是怎么控制的,补偿网络是怎么用的?怎么保证都稳定?

楼主:
我手里只有一篇

楼主:
没人做过吗?

要不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
以馳返式(Flyback)或SEPIC(單端初級電感轉換)較多人用
需電源隔離就用馳返式
不須隔離建議用SEPIC
網路搜尋型號一堆 可找找看

网友:
xie xie ,hao dongdong

网友:
你可以关注一下nxp在这方面的芯片和应用,他们在这方面做的貌似很强。green chip系列芯片占有率很高

网友:
去 网上 下一个快关电源的书看看吧

网友:
不懂啊啊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啊

楼主:
我说的是那种给lion电池用的 输出电压为正 的单电感 buckboost

另外 楼上说的解决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准备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
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0-05-18):
呵呵 也在学习中 慢慢来吧~~

网友(2011-01-21):
可以通过供应商网站找参考设计,集成方案

网友(2014-05-29):
回复 网友A:

    thx

网友:
我设计了一个Non-inverting Buck-Boost芯片,Paper准备过两天在ISPSD2014上发表。到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压锂离子电池设计一般不用隔离,也不需要SEPIC,电感电容用得太多了,占用成本和板上空间。

    楼主如果对SMPS不太熟悉的话,只要你熟悉了buck和boost电路,其实buck boost就是把它俩串在一起——交流小信号模型就是串了buck和boost的。

   如果楼主是开发应用,选相应的控制芯片就好呀。

网友:
刚接触电源,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09):
可以登下Ti、intersil等电源厂家的官网,上面有的是buck、boost电源的参考电路

网友:
楼主说的TI liear都有,不知道这个市场咋样,4个功率管在里面,成本蛮高的,过度控制不好弄

网友(2014-08-09):
学习下,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推一下ㄧv謝謝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