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CPU

楼主(2009-08-19):
FPGA设计CPU入门

网友:
地对地导弹大大的多大的

网友:
为了积分,顶啊顶

网友A:
厄...我觉得我得先提下:这其实就是用Verilog写一个类似于CPU的程序,比如读取、分析指令等。而且这个pdf里内容不多...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读取指令的verilog。我觉得不是很值

网友:
算是科普吧

网友:
我要我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厄...我觉得我得先提下:这其实就是用Verilog写一个类似于CPU的程序,比如读取、分析指令等。而且这个pdf里内容不多...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读取指令的verilog。我觉得不是很值

我想找FPGA的原理及设计方法的东西,不知道这个符合我的要求不?

网友:
122

logMsg可以在中断中使用,好像调用这个函数只是将相关的msg输出到缓冲区,它还有一个守候任务最终负责输出的,这样就可以在中断中使用了.(printf不能在中断中使用!)

the logMsg( ) routine takes a char * rather than a const char * and requires a fixed number of arguments (6).
logMsg()例程中的参数是char*而不是const char*,并且需要固定数目的参数(logMsg最多可接受6个参数,printf可以接受可变数目的参数)

logMsg( ) checks to see whether or not it is running in interupt context. If it is, it will not block. However, if invoked from a task, it can cause the task to block.

logMsg()检查其是否在中断上下文中运行.如果是,它不会进行阻塞;但是,如果其由任务调用,它将阻塞相应的任务(直到msg输出完成)

网友(2009-10-17):
很實用的資訊  ^^

网友(2010-06-06):
xiexie

1# liaohf521

网友(2012-07-12):
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