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开关电容阵列的vco开关切换时子频带不能交叠

楼主(2009-08-19):
本人设计了一个2.4GHz的vco,使用开关电容阵列技术,4位2进制控制位,但是某些控制码切换时子频带不能交叠,比如说:0000切换到0001可以交叠,但0001到0010不能交叠,而0010到0011可以交叠,而0011到0100又不能交叠,等等。仿佛是跟开关的寄生电容有关。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没有交叠说明你的开关电容设置不合理
0000到0001可以交叠说明你的第一位开关电容设置合理,
0001到0010没有交叠,说明你的第2位开关电容设置不合理,应该减小第2位开关电容
0011到0100没有交叠,说明你的第3位开关设置不合理,应该减小第3位开关电容
依次类推

楼主:
谢楼上的,原来是按照严格的2进制比例设计的电容大小,现在依次改小了,问题解决,多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啊,微电流的控制怎么设置,需要每个子频带都改变微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