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标阻抗的计算

楼主(2009-08-19):
目标阻抗的定义是:
Xmax=(Vdd*Ripple)/Imax
例如退耦的电压是3.3v 允许的电压波动是典型的2.5%  那个Imax是负载芯片的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
问题的关键是负载芯片的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应该怎么估计?如果我使用的是FPGA的话,那又应该怎么估算?芯片手册上可没有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这一项.所有的电源完整性资料上都是:假设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是这么多,然后如何如何,但这个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如何得到的却没有说明.所以能否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估算例子?
..本人新手,还望各位指点啊.多谢了.!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太幼稚了?没人回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阻抗的定义是:
Xmax=(Vdd*Ripple)/Imax
例如退耦的电压是3.3v 允许的电压波动是典型的2.5%  那个Imax是负载芯片的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
问题的关键是负载芯片的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应该怎么估计?如果我使用的 ...

有人取用1/2的最大电流值。
本来目前的目标阻抗定义就不能称之为定义,而是一个概念,或者工程值。

网友(2010-07-27):
这个问题真是很困扰人,我也无法弄明白最大瞬态电流如何估算,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多数asic会给出pin 德max current, FPGA就不知道了。等待中……

网友(2012-04-19):
这里的Vdd,Imax是针对其电源模块而言,还是针对它要供给的对象而言?

网友(2014-08-29):
还看到有的定义的电流是“平均电流”,而不是最大瞬态电流变化量,这两种定义是等效的?

网友A(2024-12-20):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第三版)》把最大电流的一半定义为瞬变电流。作者认为芯片的取电在0.5Imax ~ Imax这个范围变化,变化范围是0.5Imax。delta i * Z = delta V = Vdd * ripple%,当Vdd * ripple%给定、delta i视为0.5Imax时,即可求解目标阻抗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第三版)》把最大电流的一半定义为瞬变电流。作者认为芯片的取电在0.5Imax  ...

教材的后面也附上了Altera的官方手册相关部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