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看不到数据波形

楼主(2009-08-19):
高手帮帮忙啊!!
  我做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移位寄存器,另一个是计数器),用chipscope观察波形,二者都是对输出进行采样。问题是,当我使用chipscope观察移位寄存器时候,可以采样到数据;但观察计数器的输出时候,却抓不到数据,chipscop的信息老是停在"waiting for upload", 提示:“waiting for core to be armed, slow or stopped clock"....

  谁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个很显然啊,没有时钟

楼主:
怎么可能没有时钟呢?我的两个例子,其中一个就可以采集到数据。。。

网友:
看不懂...學習中

网友:
设置了触发条件没有?

网友:
你的trigger条件没满足  那你就要看你的trigger是怎么赋值的,或是有哪些信号产生的,再看下这些信号对不对,遇到问题还是要自己一步一步往下查

网友(2010-01-0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触发设置的问题,很显然你的设计中没有满足触发条件所以无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