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hipscope得问题

楼主(2009-08-19):
刚刚学着使用chipscope,做了一个8进制的循环计数器,计数值为cnt,使用chipscope来采集cnt的数据,可是无法采集到数据,似乎是我的触发条件的设置有问题。如附图所示,请问一下图中的value值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你可以尝试设置为XXX, 然后抓下数据,因为有可能你的计数器没有工作,因此无法满足111这个条件,或者强制触发一次,看看现在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2013-12-19):
111表示你触发条件是7,当计数器等于这个值是被触发,你可以设为XXX,随机既可以看到cnt的计数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