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的开关设计问题和SFDR问题

楼主(2009-08-19):
请问各位前辈,如果电流舵DAC中的开关导通的话,MOS管是处在线性区还是在饱和区,我以前一直认为开关工作在线性区的,因为这是在书中看到的,但是通过仿真来看,似乎开关工作在饱和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到底行不行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DAC中如何提高SFDR的问题,我通过查看论文,似乎有以下的两种方法
1 提高电流源的输出阻抗
2 减小cascode电流源的管子尺寸
不知道是否正确,另外开关设计的好坏对SFDR来说没有影响吗,如果有影响的话,如何设计开关才能使SFDR进一步提高?

网友:
也有类似疑惑,同问

网友:
能够保证开关管导通时处于饱和区,对于提高DAC的SFDR是很有好处的,主要是因为如果开关管处于饱和区,隔离了输出对电流源漏端的影响。

楼主:
这一点我已经发现了,谢谢

网友(2009-10-20):
接近饱和态好还是处在饱和区好呢、

网友:
study~~
基本上在飽和區對線性度比較好
3q~

网友(2009-12-25):
饱和区好啊   工作在饱和区的话管子的Gm就大输出阻抗就变大 那自然SFDR就好

网友(2010-09-02):
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继续关注~~

网友:
饱和区,避免失真

网友:
可以工作在饱和区,只要完成了导向电流的作用就是可以的。

不一定可以一直工作在饱和区的。如果输出电压大,可能就进线性区了,提高输出电阻的好处就消失了。

网友:
Do you mean the switches or current source?
The switches should be in the triode region for the small on resistance.
The current source has to be in the saturation region for linearity.

网友(2011-09-10):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DAC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电流源阵列和开关了。实际上整个工作过程中导通的开关管都工作在饱和区的,因为通常DAC输出地摆幅都不会超过MOS管得阈值电压。关于毛刺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可以通过减小开关信号的摆幅、另一个就是减小开关管的尺寸。
尾电流源的话当然得工作在饱和区了

网友(2013-04-19):
当然是饱和区了。

网友(2015-06-17):
12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