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ncounter里面core跟die的长宽单位是多少?

楼主(2009-08-20):
如题。
做了一个设计,综合完了后不考虑线网面积有5000K平方微米左右
做完布局布线后,core的长宽分别为靠近400的样子,请问各位达人,这个值的单位是多少?
用的是smic0.18的库

网友:
你这说的有点模糊,不知道什么意思呀,但是你说的那意思单位应该是um

网友:
恩,就是um;
不过,问一下,你所说的综合后的5000K um^2是在哪个地方报的哦?
5000K um^2等于(2000um)*(2500um)啊,而PR过后core size才为40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