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OS开关导通电阻如何仿真?

楼主(2009-08-20):
在仿真在不同直流偏置下(Vgs)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遇到问题
导通电阻是交流小信号模型下的电阻
改变直流偏置条件Vgs需要改变Vdc直流扫描
Vdc扫描是直流参数扫描,导通电阻是ac模型
请教哪位大侠:
用什么工具可以实现不同Vgs下的CMOS导通电阻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仿真在不同直流偏置下(Vgs)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遇到问题
导通电阻是交流小信号模型下的电阻
改变直流偏置条件Vgs需要改变Vdc直流扫描
Vdc扫描是直流参数扫描,导通电阻是ac模型
请教哪位大侠:
用什么工具可以 ...

----------------------------------------------------------------
有好几种方法
1、设置好静态点,通过spectr软件,可以看见其交流阻抗
2给定vgs,对vds电压进行直流扫描,
横坐标为VDS,纵坐标是IDS,曲线斜率的倒数是其交流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仿真在不同直流偏置下(Vgs)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遇到问题
导通电阻是交流小信号模型下的电阻
改变直流偏置条件Vgs需要改变Vdc直流扫描
Vdc扫描是直流参数扫描,导通电阻是ac模型
请教哪位大侠:
用什么工具可以 ...

G, S, D给上你所需要的DC电压,S, D两端电压接成一样的电压值,但是用两个不同的电压源给过来,然后在S或D端的电压源上加上交流电压,做AC分析,画出MOS AC电流值的倒数就是所要的电阻值,扫描频率可以得到不同频率下的电阻值,扫描Vgs可以得到特定频率下,不同Vgs时的电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 S, D给上你所需要的DC电压,S, D两端电压接成一样的电压值,但是用两个不同的电压源给过来,然后在S或D端的电压源上加上交流电压,做AC分析,画出MOS AC电流值的倒数就是所要的电阻值,扫描频率可以得到不同频 ...

楼主这种方法,我想是仿真管子的电阻的方法。
但是我想,如果仿真CMOS开关电阻来说,它肯定要工作在线性区。如果求开关的电阻的话,我看书一般都是指它的直流电阻(我是这样子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一般加一个共模电压和一个输入电压,通过对输入电压进行扫描。就可以了。
电路如图所示。

楼主:
谢谢ls几位的提示和回答
再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CMOS开关在导通过程中,先工作在饱和区(或其中一管子截至),采样电容饱和后CMOS开关管工作在深线性区
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是不是指工作在深线性区的电阻?
如果是指深线性区的电阻
根据Ids=K*(W/L)((Vgs-Vth)Vds-1/2*Vds^2)
当Vds非常小时,其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相等
所以其交流电阻变化可以通过使其工作在深线性区下的DC直流扫描得到

我是利用ls的图,将V1设置为1mV,选择DC扫描component parameter V0的Vdc
得到了导通电流I随Vdc的变化
将其取倒数,应该就是电阻随偏置的变化

这样分析和仿真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方法,我想是仿真管子的电阻的方法。
但是我想,如果仿真CMOS开关电阻来说,它肯定要工作在线性区。如果求开关的电阻的话,我看书一般都是指它的直流电阻(我是这样子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一般加 ...

和我说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curve  vout of your switch to ground and sweep vin from 0 to vdd and see I-V curve from waveform viewer. Sope of the curve is equal to turn-on resistance.

网友(2010-04-16):
嗯,去试看

网友:
自己下载UCLA的cadence实验教材就知道了。

网友(2010-05-18):
。。。 ac不就是dc的微分吗?  你dc都有了 难道连这个都解不出来?

网友(2010-11-24):
很受用啊

网友(2011-03-15):
在栅极上加直流电压源然后扫描啊

网友(2012-08-28):
可以按照上图所示的方法得到仿真结果,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5-03-24):
这里有个非常详细的仿真方法,电路图、仿真设定、仿真结果图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看,个人觉着写的很好很详细。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0373&extra=

网友(2015-06-25):
说的挺好的

网友(2019-04-02):
引用 楼主:
谢谢ls几位的提示和回答
再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CMOS开关在导通过程中,先工作在饱和区(或其中一管子截至) ...

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几位的提示和回答
再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CMOS开关在导通过程中,先工作在饱和区(或其中一管子截至) ...

请问得到电流IDC之后,需要对IDC进行求导,然后取倒数吗?还是直接用IDC取倒数?

网友(2021-06-23):
这样跑  看1/(gdsn+gdsp) dc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