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电感电流采样传输函数?

楼主(2009-08-20):
DC-DC中电感电流采样是离散域,
是从离散域到连续域的转化,

其中的转化函数为:
He(s)=1+s/(wn*Qe)+s*s/(wn*wn)
请问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这方面的论文,
如果有的话,请传上来,
不胜感激啊!!

网友A:
可以看看《Fundamentals of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关于电流模简化等效电路的那部分.

网友:
就是那个电感电容组成的二阶网络的传函

网友:
自己找Ridly的论文,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你说的那个不是current mode,楼主提到的是电流采样环路所产生的高频极点对的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Fundamentals of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关于电流模简化等效电路的那部分.

从哪里可以download!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09-23):
对于boost DCDC,电感电流在D和(1-D)当然是不一样的啊, 要分别对每个时间求函数.离散的.但是根据极点近似和闭环响应,可以找到一个二介近似函数.得出的.需要参考的好象是dickly的DC-DC模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