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诡异的指针读取内存问题

楼主(2009-08-20):
     我最近在做avs解码程序的dsp移植过程中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我在dsp内存中存入一些数据,然后使用char型指针对数据读取进行判断时,发现只有当我读取数据的地址为8的倍数时,判断条件才会符合,否则条件就永远不能满足,即使我看到数据是正确的,条件也应该已经满足了,可是系统就是不认,这个问题已经折磨了我好几天了,希望各位高手可以帮帮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很明显,dsp里面数据存储的长度与你编写程序中指针增减的长度不一样。

楼主:
解决了,是字节对齐问题,使用内联函数对指针进行类型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