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如何在同一个x轴上显示多个y轴?

楼主(2009-08-20):
就是当同时显示电压电流时,坐标只有电压的。如何将电流的坐标也显示出来呢?

网友:
不明白。。你同时做了电压和电流的sweep?你用的是哪个plotter?awaves? wavescan?

楼主:
ok. I found out the way by reading user guide.
1. ctrl+y
2. cut the trace which's scale the added axis doesnt fit.
3. paste the trace again. now the axis adjusted to fit the trace.
In comparison, LTspice is much intuitive!

网友:
I see!!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I totally agree that LTSpice has a much better user interface.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版本的PSPICE?

网友:
PLOT\ADD Y AX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