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综合词汇:  1、 印制电路:printed circuit   2、 印制线路:printed wiring   3、 印制板:printed board  4、 印制板电路: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5、 印制线路板:printed wiring board(pwb)  6、 印制元件:printed component   7、 印制接点:printed contact   8、 印制板装配:printed board assembly   9、 板:board  10、 单面印制板: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ssb)  11、 双面印制板: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dsb)  12、 多层印制板:mulitlayer printed board(mlb)  13、 多层印制电路板:mulitlayer printed circuit board  14、 多层印制线路板:mulitlayer prited wiring board   15、 刚性印制板:rigid printed board  16、 刚性单面印制板:rigid single-sided printed borad   17、 刚性双面印制板:rigid double-sided printed borad  18、 刚性多层印制板: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19、 挠性多层印制板:flexible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20、 挠性印制板:flexible printed board   21、 挠性单面印制板:flexible 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  22、 挠性双面印制板:flexible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23、 挠性印制电路: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fpc)  24、 挠性印制线路:flexible printed wiring   25、 刚性印制板:flex-rigid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printed board  26、 刚性双面印制板:flex-rigid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double-sided printed  27、 刚性多层印制板:flex-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rigid-flex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28、 齐平印制板:flush printed board   29、 金属芯印制板:metal core printed board  30、 金属基印制板:metal base printed board   31、 多重布线印制板:mulit-wiring printed board  32、 陶瓷印制板:ceramic substrate printed board   33、 导电胶印制板:electroconductive paste printed board  34、 模塑电路板:molded circuit board   35、 模压印制板:stamped printed wiring board  36、 顺序层压多层印制板:sequentially-laminated multilayer   37、 散线印制板:discrete wiring board  38、 微线印制板:micro wire board   39、 积层印制板:buile-up printed board  40、 积层多层印制板:build-up mulitlayer printed board (bum)  41、 积层挠印制板:build-up flexible printed board  42、 表面层合电路板:surface laminar circuit (slc)   43、 埋入凸块连印制板:b2it printed board  44、 多层膜基板:multi-layered film substrate(mfs)   45、 层间全内导通多层印制板:alivh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46、 载芯片板:chip on board (cob)   47、 埋电阻板:buried resistance board   48、 母板:mother board49、 子板:daughter board   50、 背板:backplane   51、 裸板:bare board   52、 键盘板夹心板:copper-invar-copper board   53、 动态挠性板:dynamic flex board   54、 静态挠性板:static flex board   55、 可断拼板:break-away planel   56、 电缆:cable   57、 挠性扁平电缆:flexible flat cable (ffc)   58、 薄膜开关:membrane switch   59、 混合电路:hybrid circuit   60、 厚膜:thick film   61、 厚膜电路:thick film circuit   62、 薄膜:thin film  63、 薄膜混合电路:thin film hybrid circuit   64、 互连:interconnection   65、 导线:conductor trace line   66、 齐平导线:flush conductor   67、 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   68、 跨交:crossover  69、 板边插头:edge-board contact   70、 增强板:stiffener   71、 基底:substrate  72、 基板面:real estate   73、 导线面:conductor side   74、 元件面:component side  75、 焊接面:solder side   76、 印制:printing   77、 网格:grid   78、 图形:pattern  79、 导电图形:conductive pattern   80、 非导电图形:non-conductive pattern   81、 字符:legend   82、 标志:mark

楼主:
PCB用基材词汇中英文对照(1)

1、 基材:base material
2、 层压板:laminate
3、 覆金属箔基材:metal-clad bade material
4、 覆铜箔层压板:copper-clad laminate (CCL)
5、 单面覆铜箔层压板:single-sided copper-clad laminate
6、 双面覆铜箔层压板:double-sided copper-clad laminate
7、 复合层压板:composite laminate
8、 薄层压板:thin laminate
9、 金属芯覆铜箔层压板:metal core copper-clad laminate
10、 金属基覆铜层压板:metal base copper-clad laminate
11、 挠性覆铜箔绝缘薄膜:flexible copper-clad dielectric film
12、 基体材料:basis material
13、 预浸材料:prepreg
14、 粘结片:bonding sheet
15、 预浸粘结片:preimpregnated bonding sheer
16、 环氧玻璃基板:epoxy glass substrate
17、 加成法用层压板:laminate for additive process
18、 预制内层覆箔板:mass lamination panel
19、 内层芯板:core material
20、 催化板材:catalyzed board ,coated catalyzed laminate
21、 涂胶催化层压板:adhesive-coated catalyzed laminate
22、 涂胶无催层压板:adhesive-coated uncatalyzed laminate
23、 粘结层:bonding layer
24、 粘结膜:film adhesive
25、 涂胶粘剂绝缘薄膜:adhesive coated dielectric film
26、 无支撑胶粘剂膜:unsupported adhesive film
27、 覆盖层:cover layer (cover lay)
28、 增强板材:stiffener material
29、 铜箔面:copper-clad surface
30、 去铜箔面:foil removal surface
31、 层压板面:unclad laminate surface
32、 基膜面:base film surface
33、 胶粘剂面:adhesive faec
34、 原始光洁面:plate finish
35、 粗面:matt finish
36、 纵向:length wise direction
37、 模向:cross wise direction
38、 剪切板:cut to size panel
39、 酚醛纸质覆铜箔板:phenolic cellulose paper copper-clad laminates (phenolic/paper CCL)
40、 环氧纸质覆铜箔板:epoxide cellulose paper copper-clad laminates (epoxy/paper CCL)
41、 环氧玻璃布基覆铜箔板:epoxide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2、 环氧玻璃布纸复合覆铜箔板:epoxide cellulose paper core, glass cloth surfaces copper-clad laminates
43、 环氧玻璃布玻璃纤维复合覆铜箔板:epoxide non woven/woven glass reinforced copper-clad laminates
44、 聚酯玻璃布覆铜箔板:ployester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5、 聚酰亚胺玻璃布覆铜箔板:polyimide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6、 双马来酰亚胺三嗪环氧玻璃布覆铜箔板:bismaleimide/triazine/epoxide woven glass fabric copper-clad lamimates
47、 环氧合成纤维布覆铜箔板:epoxide synthetic fiber fabric copper-clad laminates
48、 聚四乙烯玻璃纤维覆铜箔板:teflon/fiber glass copper-clad laminates
49、 超薄型层压板:ultra thin laminate
50、 陶瓷基覆铜箔板:ceramics base copper-clad laminates
51、 紫外线阻挡型覆铜箔板:UV blocking copper-clad laminates101个热处理常用词汇

PCB用基材词汇中英文对照(2)
1.        indication 缺陷
2.        test specimen 试样
3.        bar 棒材
4.        stock 原料
5.        billet 方钢,钢方坯
6.        bloom 钢坯,钢锭
7.        section 型材
8.        steel ingot 钢锭
9.        blank 坯料,半成品
10.        cast steel 铸钢
11.        nodular cast iron 球墨铸铁
12.        ductile cast iron 球墨铸铁
13.        bronze 青铜
14.        brass 黄铜
15.        copper 合金
16.        stainless steel不锈钢
17.        decarburization 脱碳
18.        scale 氧化皮
19.        anneal 退火
20.        process anneal 进行退火
21.        quenching 淬火
22.        normalizing 正火
23.        Charpy impact text 夏比冲击试验
24.        fatigue 疲劳
25.        tensile testing 拉伸试验
26.        solution 固溶处理
27.        aging 时效处理
28.        Vickers hardness维氏硬度
29.        Rockwell hardness 洛氏硬度
30.        Brinell hardness 布氏硬度
31.        hardness tester硬度计
32.        descale 除污,除氧化皮等
33.        ferrite 铁素体
34.        austenite 奥氏体
35.        martensite马氏体
36.        cementite 渗碳体
37.        iron carbide 渗碳体
38.        solid solution 固溶体
39.        sorbite 索氏体
40.        bainite 贝氏体
41.        pearlite 珠光体
42.        nodular fine pearlite/ troostite屈氏体
43.        black oxide coating 发黑
44.        grain 晶粒
45.        chromium 铬
46.        cadmium 镉
47.        tungsten 钨
48.        molybdenum 钼
49.        manganese 锰
50.        vanadium 钒
51.        molybdenum 钼
52.        silicon 硅
53.        sulfer/sulphur 硫
54.        phosphor/ phosphorus 磷
55.        nitrided 氮化的
56.        case hardening 表面硬化,表面淬硬
57.        air cooling 空冷
58.        furnace cooling 炉冷
59.        oil cooling 油冷
60.        electrocladding /plating 电镀
61.        brittleness 脆性
62.        strength 强度
63.        rigidity 刚性,刚度
64.        creep 蠕变
65.        deflection 挠度
66.        elongation 延伸率
67.        yield strength 屈服强度
68.        elastoplasticity 弹塑性
69.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金相组织
70.        metallographic test 金相试验
71.        carbon content 含碳量
72.        induction hardening 感应淬火
73.        impedance matching 感应淬火
74.        hardening and   tempering 调质
75.        crack 裂纹
76.        shrinkage 缩孔,疏松
77.        forging 锻(件)
78.        casting 铸(件)
79.        rolling 轧(件)
80.        drawing 拉(件)
81.        shot blasting 喷丸(处理)
82.        grit blasting 喷钢砂(处理)
83.        sand blasting 喷砂(处理)
84.        carburizing 渗碳
85.        nitriding  渗氮
86.        ageing/aging 时效
87.        grain size 晶粒度
88.        pore 气孔
89.        sonim 夹砂
90.        cinder inclusion 夹渣
91.        lattice晶格
92.        abrasion/abrasive/rub/wear/wearing resistance (property) 耐磨性
93.        spectrum analysis光谱分析
94.        heat/thermal treatment 热处理
95.        inclusion  夹杂物
96.        segregation 偏析
97.        picking 酸洗,酸浸
98.        residual stress 残余应力
99.        remaining stress 残余应力
100.        relaxation of residual stress 消除残余应力
101.          stress relief 应力释放

楼主:
Absorber Circuit           吸收电路

AC/AC Frequency Converter    交交变频电路

AC power control       交流电力控制

AC Power Controller      交流调功电路

AC Power Electronic Switch    交流电力电子开关

Ac Voltage Controller       交流调压电路

Asynchronous Modulation       异步调制

Baker Clamping Circuit       贝克箝位电路

Bi-directional Triode Thyristor   双向晶闸管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BJT  双极结型晶体管

Boost-Buck Chopper         升降压斩波电路

Boost  Chopper          升压斩波电路

Boost Converter          升压变换器

Bridge Reversible Chopper     桥式可逆斩波电路

Buck Chopper           降压斩波电路

Buck Converter          降压变换器

Commutation                      换流

Conduction  Angle                  导通角

Constant Voltage Constant Frequency --CVCF    恒压恒频

Continuous Conduction--CCM              (电流)连续模式

Control Circuit                 控制电路

Cuk Circuit                   CUK 斩波电路

Current Reversible  Chopper        电流可逆斩波电路

Current Source Type Inverter--CSTI    电流(源)型逆变电路

Cycloconvertor                  周波变流器

DC-AC-DC  Converter           直交直电路

DC Chopping                直流斩波

DC Chopping Circuit          直流斩波电路

DC-DC Converter            直流-直流变换器

Device Commutation     器件换流

Direct Current Control     直接电流控制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电流)断续模式

displacement factor     位移因数

distortion power         畸变功率

double end converter    双端电路

driving circuit       驱动电路

electrical isolation    电气隔离

fast acting fuse        快速熔断器

fast recovery diode      快恢复二极管

fast revcovery epitaxial diodes    快恢复外延二极管

fast switching thyristor        快速晶闸管

field controlled  thyristor      场控晶闸管

flyback converter         反激电流

forced commutation         强迫换流

forward converter            正激电路

frequency converter         变频器

full bridge converter        全桥电路

full bridge rectifier       全桥整流电路

full wave rectifier         全波整流电路

fundamental factor        基波因数

gate  turn-off thyristor——GTO    可关断晶闸管

general purpose diode               普通二极管

giant transistor——GTR            电力晶体管

half bridge converter              半桥电路

hard switching                     硬开关

high voltage IC                    高压集成电路

hysteresis comparison              带环比较方式

indirect current control           间接电流控制

indirect DC-DC converter             直接电流变换电路

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IPM               智能功率模块

integrated gate-commutated thyristor---IGCT    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

inversion                             逆变

latching effect                        擎住效应

leakage inductance                     漏感

light triggered thyristo---LTT         光控晶闸管

line commutation                       电网换流

load commutation                       负载换流

loop current                            环流

楼主:
1 backplane 背板
  2 band gap voltage reference 带隙电压参考
  3 benchtop supply 工作台电源
  4 block diagram 方块图
  5 bode plot 波特图
  6 bootstrap 自举
  7 bottom fet bottom fet
  8 bucket capcitor 桶形电容
  9 chassis 机架
  10 combi-sense combi-sense
  11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恒流源
  12 core sataration 铁芯饱和
  13 crossover frequency 交叉频率
  14 current ripple 纹波电流
  15 cycle by cycle 逐周期
  16 cycle skipping 周期跳步
  17 dead time 死区时间
  18 die temperature 核心温度
  19 disable 非使能,无效,禁用,关断
  20 dominant pole 主极点
  21 enable 使能,有效,启用
  22 esd rating esd额定值
  23 evaluation board 评估板
  24 exceeding the specifications below may result in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or device malfunction. operation outside of the parameters specified in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section is not implied. 超过下面的规格使用可能引起永久的设备损害或设备故障。建议不要工作在电特性表规定的参数范围以外。
  25 failling edge 下降沿
  26 figure of merit 品质因数
  27 float charge voltage 浮充电压
  28 flyback power stage 反驰式功率级
  29 forward voltage drop 前向压降
  30 free-running 自由运行
  31 freewheel diode 续流二极管
  32 full load 满负载
  33 gate drive 栅极驱动
  34 gate drive stage 栅极驱动级
  35 gerber plot gerber 图
  36 ground plane 接地层
  37 henry 电感单位:亨利
  38 human body model 人体模式
  39 hysteresis 滞回
  40 inrush current 涌入电流
  41 inverting 反相
  42 jittery 抖动
  43 junction 结点
  44 kelvin connection 开尔文连接
  45 lead frame 引脚框架
  46 lead free 无铅
  47 level-shift 电平移动
  48 line regulation 电源调整率
  49 load regulation 负载调整率
  50 lot number 批号
  51 low dropout 低压差
  52 miller 密勒
  53 node 节点
  54 non-inverting 非反相
  55 novel 新颖的
  56 off state 关断状态
  57 operating supply voltage 电源工作电压
  58 out drive stage 输出驱动级
  59 out of phase 异相
  60 part number 产品型号
  61 pass transistor pass transistor
  62 p-channel mosfet p沟道mosfet
  63 phase margin 相位裕度
  64 phase node 开关节点
  65 portable electronics 便携式电子设备
  66 power down 掉电
  67 power good 电源正常
  68 power groud 功率地
  69 power save mode 节电模式
  70 power up 上电
  71 pull down 下拉
  72 pull up 上拉
  73 pulse by pulse 逐脉冲(pulse by pulse)
  74 push pull converter 推挽转换器
  75 ramp down 斜降
  76 ramp up 斜升
  77 redundant diode 冗余二极管
  78 resistive divider 电阻分压器
  79 ringing 振 铃
  80 ripple current 纹波电流
  81 rising edge 上升沿
  82 sense resistor 检测电阻
  83 sequenced power supplys 序列电源
  84 shoot-through 直通,同时导通
  85 stray inductances. 杂散电感
  86 sub-circuit 子电路
  87 substrate 基板
  88 telecom 电信
  89 thermal information 热性能信息
  90 thermal slug 散热片
  91 threshold 阈值
  92 timing resistor 振荡电阻
  93 top fet top fet
  94 trace 线路,走线,引线
  95 transfer function 传递函数
  96 trip point 跳变点
  97 turns ratio 匝数比,=np / ns。(初级匝数/次级匝数)
  98 under voltage lock out (uvlo) 欠压锁定
  99 voltage reference 电压参考
  100 voltage-second product 伏秒积
  101 zero-pole frequency compensation 零极点频率补偿
  102 beat frequency 拍频
  103 one shots 单击电路
  104 scaling 缩放
  105 esr 等效串联电阻
  106 ground 地电位
  107 trimmed bandgap 平衡带隙
  108 dropout voltage 压差
  109 large bulk capacitance 大容量电容
  110 circuit breaker 断路器
  111 charge pump 电荷泵
  112 overshoot 过冲

楼主:
电子电器英语分类词汇(A)

1/f noise 1/f 噪声
16 bit microcomputer 16 位微型计算机
3 d distribution 三维分布
4 bit slice processor 4位片处理机
5 reference 5伏基准电压源
a d converter 模拟数字转换器模数转换器
abbreviated code 缓冲存储器
abbreviated dialing 快速呼叫
aberration 象差
abnormal glow discharge 异常辉光放电
abnormal reflections 异常反射
abrasion 磨耗
abrasive 磨料
abrasive dust 磨粉
abrasive jet machining 磨料喷射加工
abrasive jet trimming 磨料喷射蝶
abrasive paste 磨蚀剂
abrasive trimming 研磨蝶
abrupt degradation 急剧退化
abrupt heterojunction 突变异质结
abrupt junction 突变结
absolute threshold of luminance 绝对亮度阈
absorbed power 吸收功率
absorber 吸收剂
absorbing capacity 吸收能力
absorbing circuit 吸收电路
absorbing layer 吸收层
absorbing medium 吸收媒质
absorbing transition 吸收跃迁
absorption 吸收
absorption band 吸收带
absorption length 吸收长度
absorption line 吸收线
absorption loss 吸收损失
absorption measurement 吸收测定
absorption modulation 吸收灯
absorption point 吸收点
absorption resistance 吸收电阻
absorption thickness 吸收长度
absorptivity 吸收能力
abutment joint 对接
ac cut quartz ac 截割水晶片
accelerated aging 加速老化
accelerated particle 加速粒子
accelerated test 加速试验
accelerating anode 加速阳极
accelerating cycle 加速周期
accelerating electrode 加速电极
accelerating grid 加速栅极
accelerating period 加速周期
accelerating slit 加速缝
accelerating tube 加速管
accelerating wave 加速波
acceleration of charged particles 带电粒子加速
acceleration space 加速空间
acceleration voltage 加速电压
accentuation 加重
acceptable contrast ratio 较佳对比度
acceptor 受主
acceptor atom 受汁子
acceptor center 受中心
acceptor density 受周度
acceptor impurity 受钟质
acceptor level 受周级
acceptor type semiconductor 受滞半导体
access code 存取码
access method 访问方法
accommodation 适应性第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第系数
accumulation layer 累积层
accuracy 准俑
accuracy in reproduction 再生精确度
accurate positioning 精确定位
ace 改进型专用射极耦合逻辑
achromatc region 消色差区
achromatic lens 消色差透镜
achromatic threshold 消色差阈值
acicular crystal 针状结晶
acid etch 酸腐蚀
acorn tube 橡实管
acoustic absorptivity 吸声系数
acoustic filter 滤声器
acoustic frequency 声频
acoustic image 声像
acoustic impedance 声阻抗
acoustic labyrinth 声迷路
acoustic manipulated recorder 声动录音机
acoustic surface waves 声面波
acoustic transducer 声能转换器
acoustic treatment 声学处理
acoustic wave 音波
acoustic wave oscillator 表面声波振荡器
acoustical delay line 声延时线
acoustical feedback 声反馈
acoustical holography 声全息术
acoustical image 声像
acoustics 声学
acoustoelectric transducer 声 电变换器
acoustooptical deflector 声光偏转器
acoustooptical interaction 声光酌
acoustooptical modulator 声光灯器
acoustooptical phenomenon 声光现象
acoustooptical q switch 声光 q 开关
acquisition 捕获
acquisition and tracking radar 搜送跟踪雷达
acquisition probability 目标探测概率
action radius 酌半径
activated cathode 活化阴板
activated molecule 活化分子
activation 激活
activation energy 激活能
activator 激活剂
active area 有源区
active component 有效分量
active counter measures 积极干扰
active dust 活性粉尘
active element 有源元件
active element group 有源元件组
active fiber 活性纤维
active filter 有源滤波器
active guidance 织制导
active homing guidance 织寻的制导
active jamming 积极干扰
active laser element 有源激光元件
active laser substance 激光皮捉质
active liquid 活性液体
active mode locking 有源波模同步
active parasitics 有源寄生元件
active q switching 有源 q 开关
active redundancy 有源备份
active repeater 有源中继器
active return loss 有源四端网络的反射损耗
active satellite repeater 有源卫星转发器
active substrate 有源衬底
active substrate trimming 有源衬底蝶
actuator 传动机构
acuity 锐度
adaptability equalizer 适应性均衡器
adaptation 适应
adapter 转接器
adapter coupling 套筒式联轴器
adaptive correlator 自适应相关器
adaptive delta modulation 自适应增量灯
adaptive receiver 自适应接收机
adatom 吸附原子
adc 模拟数字转换器模数转换器
adcock antenna 爱德考克天线
adcock direction finder 爱德考克测向仪
add ons 附加元件
added component 附加元件
adder 加法电路
additive color mixture 加色法混合
additive color synthesis 加色法合成
additive color system 加色法系统
additive mixing 加色法混合
additive mixing of primaries 基色的相加混合
additive primaires 加色法原色
additive printed circuit technique 印刷电路的添加技术
additive process 加色法
addressing system 寻址系统
adherence 附着
adhesion 附着
adhesion strength 粘着强度
adhesive 粘合剂
adhesive coating 粘合剂涂敷
adhesive die attachment 芯片粘附
adhesive sealing 胶粘密封
adhesive tape 粘合带
adjacent audio carrier 邻道伴音载波
adjacent channel 相邻信道
adjacent channel attenuation 邻信道衰减
adjacent channel interference 邻信道干扰
adjacent channel rejector 邻频道抑制器
adjacent channel selectivity 相邻信道选择性
adjacent lines 相邻线路
adjacent picture carrier 邻信道图象载波
adjacent picture carrier spacing 相邻图象载波间隔
adjacent picture carrier trap 邻频道图象载波陷波器
adjustable attenuator 可单减器
adjustable short 可堤路
adjustable threshold mos 可敌值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adjustment 蝶
admittance 导纳
admittance matrix 导纳矩阵
admixture 混合物
adsorbate 吸附质
adsorbent 吸附剂
adsorption 吸附
adsorption layer 吸附层
adulterat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 低劣半导体材料
advance angle 超前角
advanced customized ecl 改进型专用射极耦合逻辑
advanced low power schottky ttl 改进型低功耗肖特基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advanced polysilicon self aligned process 改进型自对准多晶硅栅工艺
advanced schottky transistor logic 改进型肖特基晶体管逻辑电路
advanced schottky ttl 改进型肖特基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aeg 有源元件组
aerial 天线
aerial array 天线阵
aerial attenuator 天线衰减器
aerial cable 天线电缆
aerial capacity 天线电容
aerial choke 天线扼力
aerial circuit 天线电路
aerial coupling 天线藕合
aerial coupling coil 天线藕合线圈
aerial current 天线电流
aerial efficiency 天线效率
aerial excitation 天线激励
aerial feed 天线馈电
aerial feeder 天线馈线
aerial impedance 天线阻抗
aerial inductance 天线电感
aerial lead in 天线引入线
aerial lens 透镜天线
aerial loss 天线损耗
aerial noise 天线噪声
aerial power 天线功率
aerial radiation resistance 天线辐射电阻
aerial reactance 天线电抗
aerial resistance 天线电阻
aerial system 天线系统
aerial terminal 天线接头
aerial tower 天线杆
aerial tuning capacitor 天线党电容器
aerial tuning coil 天线党线圈
aerial tuning condenser 天线党电容器
aeroelectronic 航空电子学的
aeroelectronics 航空电子学
aerogram 无线电报
aeronautical station 导航电台
aeroplane antenna 飞机天线
aeroplane flutter 飞机反射的干扰信号
aes 俄歇电子能谱学
af 音频
affinity 亲合力
after acceleration 后加速
afterglow 余辉
afterimage 余像
aftertreatment 后处理
ageing 老化
ageing condition 老化条件
aggregate 集聚
aggregation 集聚
aging 老化
ai 雪崩注入
aid 雪崩注入二极管
aided tracking 半自动跟踪
aim 雪崩感生徙动
aimic 空气隔离型单片集成电路
air bearing stage 空气轴承台
air clearance 空隙
air cooled laser 空气冷却式激光器
air ground communication 空对地通信
air isolation 空气隔离
air isolation integrated circuit 空气隔离型集成电路
air isolation monolithic ic 空气隔离型单片集成电路
air isolation process 空气隔离型集成工艺
air leak 漏气
air oxide isolation 空气 氧化物隔离
air position indicator 空中位置指示器
air purge 吹气清洗
air to surface vessel radar 侦察海面舰艇的飞机监视雷达
air track 风动传送设备
airborne beacon 飞机无线电信标
airborne contamination 空传污染
airborne radar 机载雷达
airborne television receiver 机载电视接收机
aircraft antenna 飞机天线
aircraft interception radar 拦截飞机雷达
aircraft station 飞机电台
airgap 空隙
airport beacon 机场信标
airport danger beacon 机场危险信标
airport hazard beacon 机场危险信标
airport traffic control 机场交通控制
airtight joint 气密接合
ajt 磨料喷射蝶
alarm signal 报警信号
albedo 反照率
albedo measurement 反射率测量
ald 自动逻辑设计
alford loop antenna 阿尔福德环形天线
alg 铝栅
algorithm 算法
aligner 对准器
alignment 定位
alignment accuracy 对准精度
alignment error 对准误差
alignment laser 蝶用激光器
alignment machine 对准器
alignment mark 对准标记
alignment pin 定位锁
alignment registration 精密对准
alignment requirements 校准要求
alkali antimonide 碱金属锑化物
alkali free environment 无碱环境
alkaline strippable resist 由碱可除光刻胶
all band tv tuner 全波段电视党器
all diffused integrated circuit 全扩散型集成电路
all mains receiver 交直两用接收机
all weather radar 全天候雷达
allotter 分配器
allowed band 容许能带
allowed level 容许能级
allowed line 容许线
allowed transition 容许跃迁
alloy 合金
alloy film 合金薄膜
alloy junction 合金结
alloy junction transistor 合金结晶体管
alloy transistor 合金晶体管
alloyed contact 合金接触
alloyed diode 合金型二极管
alloyed junction 合金结
alloyed region 合金区域
alloyed transistor 合金晶体管
alpha 接字母顺序的
alpha immunity 抗射线性
alpha particle bombardment 粒子轰击
alpha particle protection 粒子保护
alpha radiation sensitivity 粒子辐射灵敏度
alpha scintillation counter 粒子闪烁计数器
alphabetic 接字母顺序的
alphanumeric printing tube 字符印字管
alphatron 管
alsttl 改进型低功耗肖特基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alternate route 更替路由
alternate routing 更替路由
alternate scanning 隔行扫描
alternating current 交流
alternating current measurement 交菱量
alternating current resistance 交羚阻
alternating supercurrent 超导交流
altimeter 高度计
altitude indicator 高度指示器
alu 算术与逻辑部件
alumina 氧化铝
alumina ceramic scribing 氧化铝陶瓷板划线
alumina package 氧化铝管壳
aluminizing 铝金属化
aluminosilicate glass 铝硅酸盐玻璃
aluminum bonding 铝线热压焊
aluminum gate 铝栅
aluminum metallization 铝金属化
aluminum oxide ceramics 氧化铝陶瓷
aluminum spiking 铝尖峰形成
aluminum step coverage 氧化物阶梯的铝覆盖
aluminum wire bond 铝线热压焊接
am 爹
am receiver 爹收音机
am reception 爹接收
amateur 爱好者
amateur band 业余波段
amateur radio station 业余无线电台
amateur station 业余无线电台
ambient air monitor 环境空气监测器
ambient enviroment 周围环境
ambient humidity 环境湿度
ambient pressure 环境压力
ambient temperature 周围介质温度
ambiguity 非单值性
ambipolar diffusion 双极性扩散
ammonia maser 氨微波激射器氨脉泽
ammonium molecular beam frequency standard 铵分子束频率标准
amorphization 无定形化
amorphous crystalline transition 非晶态晶态转变
amorphous implantation 对非晶半导体离子注入
amorphous semiconductor 非晶半导体
amorphous semiconductor device 非晶半导体掐
amorphous state 非晶形状态
amorphous structure 无定形结构
amount of information 信息量
amplification 放大
amplification constant 放大系数
amplification factor 放大系数
amplification linewidth 放大谱线宽
amplifier 放大器
amplifier band 放大屁频带
amplifier noise 放大齐声
amplifier stage 放大级
amplify 放大
amplifying klystron 放大速弟
amplifying transition 放大跃迁
amplifying tube 放大管
amplitron 特高频功率放大管
amplitude 酌距离
amplitude correction 幅度校正
amplitude discriminator 鉴幅器
amplitude distortion 振幅失真
amplitude error correction 振幅误差校正
amplitude excursion 振幅偏移
amplitude frequency distortion 振幅 频率失真
amplitude frequency response 振幅频率响应
amplitude limiter 限幅器
amplitude limiter circuit 限幅歧路
amplitude modulated transmitter 爹发射机
amplitude modulated vhf transmitter 爹甚高频发射机
amplitude modulation 爹
amplitude modulation monitor 爹监视器
amplitude modulation noise 爹噪声
amplitude modulation suppression 爹抑制
amplitude modulator 爹器
amplitude of videosignal 视频信号振幅
amplitude range of videosignal 视频信号振幅范围
amplitude response 振幅特性曲线
amplitude stabilized laser 振幅稳定激光器
analog 模拟的
analog array 模拟阵列
analog chip 模拟集成电路
analog computer 模拟计算机
analog digital converter 模拟数字转换器模数转换器
analog digital network 模拟 数字网络
analog electronics 模拟电子学
analog information 模拟信息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模拟集成电路
analog microelectronics 模拟微电子学
analog modulation 模拟灯
analog network 模拟网络
analog phase shifter 模拟移相器
analog recording 模拟记录
analog signal 模拟信号
analog switch 模拟开关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模拟数字转换器模数转换器
analogue 模拟的
analogue amplifier 模拟放大器
analogue computation 模拟计算
analogue computer 模拟计算机
analogue multiplier 模拟式乘法运算器
analyzer 分析器
and circuit 与电路
and element 与元件
and gate 与电路
and nor gate 与 或非门
and operation 与操作
and or circuit 与或电路
anechoic room 无回声室
angle lap 磨角
angle modulation 角灯
angle of beam deflection 射束偏转角
angle of divergence 发散角
angle of elevation 仰角
angle of groove inclination 槽倾斜角
angle of incidence 入射角
angle of inclination 倾斜角
angle of lead 超前角
angle of light incidence 光入射角
angle of radiation 辐射角
angle to digit converter 角度 数字变换器
angle tracking 角跟踪
angled ion implantation 倾斜离子注入
angular distribution 角分布
angular resolution 角分辨率
anion 阴离子
anion resin 阴离子交换尸
anisotropic etch 蛤异性腐蚀
anisotropic etch profile 蛤异性腐蚀断面图
anisotropic etch property 蛤异性腐蚀性质
anisotropic etchant 蛤异性腐蚀剂
anisotropic etching 蛤异性腐蚀
anisotropic material 蛤异性材料
anisotropy 蛤异性
annealer 退火炉
annealing 热处理
annealing activation 退火杂质活化
annealing cap 退火覆盖层
announcer 广播员
annular blade 环形锯片
annular contact 环形接触
annular cutting 环形锯片切割
annular resistor 环状电阻器
annular rotary joint 环状旋转接头
annular saw 环形锯
annular slot 环状缝隙
anode 阳极
anode characteristic 阳极特性
anode dark space 阳极暗区
anode detection 阳极检波
anode dissipation 屏极耗散
anode efficiency 阳极效率
anode etching 阳极电解腐蚀
anode follower 屏极输出器
anode glow 阳辉光
anode grid capacity 阳极 栅极电容
anode load 屏极负载
anode neutralization 阳极中和
anode oxidation 阳极氧化
anode rays 阳极射线
anode rectification 屏极检波
anode resistance 阳极电阻
anode sputtering 阳极溅射
anode stopper 阳极寄生振荡抑制器
anode supply 阳极电源
anode terminal 阳极端子
anode voltage 阳极电压
anodic 阳极的
anodic oxidation 阳极氧化
anodization 阳极处理
anomalous crystal growth 异常晶体生长
answering cord 应答塞绳
answering device 应答装置
answering plug 应答塞
antenna 天线
antenna amplifier 天线放大器
antenna array 天线阵
antenna attenuator 天线衰减器
antenna booster 天线放大器
antenna cable 天线电缆
antenna capacitor 天线电容器
antenna capacity 天线电容
antenna change over switch 天线转换开关
antenna choke 天线扼力
antenna circuit 天线电路
antenna connection 天线接线
antenna coupling 天线藕合
antenna coupling condenser 天线耦合电容器
antenna current 天线电流
antenna effect 天线效应
antenna efficiency 天线效率
antenna element 天线元件
antenna emf 天线电动势
antenna excitation 天线激励
antenna feed 天线馈电
antenna feed impedance 天线输入阻抗
antenna feeder 天线馈线
antenna field gain 天线场强增益
antenna grounding switch 天线接地开关
antenna height above average terrain 平均地表面上天线高度
antenna impedance 天线阻抗
antenna inductance 天线电感
antenna lead 天线引线
antenna lead in 天线引入线
antenna lens 透镜天线
antenna loss 天线损耗
antenna noise 天线损耗
antenna power 天线功率
antenna radiation resistance 天线辐射电阻
antenna reactance 天线电抗
antenna resistance 天线电阻
antenna socket 天线插座
antenna system 天线系统
antenna terminal 天线接头
antenna tilt 天线仰角
antenna tower 天线杆
antenna tuning capacitor 天线党电容器
antenna tuning coil 天线党线圈
antenna tuning condenser 天线党电容器
anteunator cable 天线衰减器
anti collision device 防撞雷达
anti induction network 消感网络
anti oxidation layer 抗氧化层
anti transmit receive switch 天线收发转换开关
anticathode 对阴极
anticipating signal 预告信号
anticoincidence circuit 反符合电路
antifading antenna 抗衰落犬线
antifading device 抗衰落装置
antiferroelectric 反铁电体
antihunt circuit 阻厄电路
antijam receiver 抗干扰接收机
antijamming unit 抗干扰装置
antimony 锑
antinoise 抗噪声
antiradar 反雷达
antiradar missile 反雷达导弹
antiradiation missile 反雷达导弹
antiradiolocation 反雷达学
antisatellite missile 反卫星导弹
antistatic agent 防静电剂
antistatic aids 防静电设备
antistatic assembly 防静电组装
antistatic bag 防静电袋
antistatic gloves 防静电手套
antistatic mask blank 防静电掩模底版
antistatic station 防静电台
antistatic surface treatment 防静电表面处理
antistatic tool 防静电工具
antistockes line 反斯托克斯线
antitrans mit receive box 收发开关盒
apcvd 常压化学汽相淀积
aperiodic antenna 非党天线
aperiodic circuit 非周期电路
aperture 口径
aperture angle 张角
aperture compensation 孔径失真补偿
aperture coupling 孔径耦合
aperture distortion 孔径失真
aperture equalization 孔径均衡
aperture lens 针孔透镜
aperture loss 孔径损失
aperture mask 多孔障板
aperture mirror 孔镜
aperture stop 孔径光阑
appearance inspection 外观检查
apple tube 苹果彩色显象管
applicator 敷料器
applied holography 应用全息照相术
approach beacon 进场信标
approach control 进场管理
approach control radar 进场指挥雷达
apsa 改进型自对准多晶硅栅工艺
aption circuit 吸收电路
aqueous cleaner 水清洗器
aqueous processing 水处理
arc 弧
arc cathode 电弧阴极
arc lamp pumping 弧光灯激励
arc plasma 电弧等离子体
arcback 逆弧
architecture 构造
arcing 电弧放电
arcotron 显光管
area code 区域码
area imager 面积型成像机
argon 氩
argon laser 氩激光器
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 算术与逻辑部件
arithmetical unit 运算装置
arm 异步应答方式
armstrong oscillator 盗丹振荡器
arrangement 排列
array 阵列
array chip 阵列式芯片
array device 阵列集成电路
array integrated circuit 阵列集成电路
array layout 阵列布图
array logic 阵列逻辑
array memory 存贮企列
array patterning 阵列图象形成
array pitch 阵列间距
array processing 阵列处理
array structure 阵列结构
arrival current 输入电流
arsenic 砷
arsenic doped emitter 掺砷发射极
arsenic doped epi 掺砷外延层
arsenic doping 砷掺杂
arsenic spin on solution 涂布的砷溶液
arsenide 砷化物
articulation 可听清晰度
artificial aerial 假天线
artificial ageing 人工老化
artificial antenna 仿真天线
artificial black signal 黑电平测试信号
artificial delay line 仿真延迟线
artificial echo 假回波
artificial electronic eye 人造电子眼
artificial hologram 仿真全息图
artificial line 仿置线
artwork 原图
artwork checking tool 版图检查工具
artwork design 原图设计
artwork generation 图形发生
artwork generator 图形发生器
artwork knife 原图制备刀
artwork master 照相底图
aru 更替路由
as ttl 改进型肖特基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
asdic 超声波水下探测器
aspect ratio 长宽比
asperity 微观粗糙度
assembler 汇编程序;装配器
assembly 组装
assembly defect 组装错误
assembly drawing 装配图
assembly equipment 装配设备
assembly facilities 装配设备
assembly fixture 装配夹具
assembly room 装配室
assembly station 组装台
assembly yield 组装成品率
assigned frequency 分配频率
assistating current magnetic biasing 交莲磁
associative memory 相联存储器
ast 有源衬底蝶
astable 非稳态多谐振荡器
astable circuit 非稳定电路
astable multivibrator 非稳态多谐振荡器
astigmatism 像散现象
astl 改进型肖特基晶体管逻辑电路
astrionics 天文电子学
astronics 天体电子学
astronomical maser 天体脉泽
astronomical navigation 天文航海
astrophysical maser 天体脉泽
asymmetric amplitude modulation 非对称振幅灯
asymmetric sideband transmission 不对称边带传送
asymmetrical deflection 不对称偏转
asynchronous operation 异先操作
asynchronous response mode 异步应答方式
asynchronous transmission 异步传输
at cut crystal at 切割晶体
ate 自动测试设备
atmos 可敌值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atmosphere 大气
atmosphere model 大气模型
atmospheric absorption 大气吸收
atmospheric absorption band 大气吸收带
atmospheric attenuation 大气衰减
atmospheric duct 大气波导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大气电场
atmospheric guide 大气波导管
atmospheric model 大气模型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常压化学汽相淀积
atmospheric pressure laser 大气压激光器
atmospheric transmission band 大气透射带
atmospheric transmittance 大气透射系数
atmospheric wave 天波
atmospheric window 大气窗
atmospherics 大气干扰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ry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atomic beam frequency standard 原子束频率标准
atomic beam laser 原子束激光器
atomic clock 原子钟
atomic frequency standard 原子频率标准
atomic hydrogen 原子氢
atomic impurity 原子型杂质
atomic ionization 原子电离
atomic laser 原子激光器
atomic linewidth 原子谱线宽度
atomic nucleus 原子核
atomic time standard 原子时标准
ats 自动测试系统
attached device 附加元件
attainable resolution 可达清晰度
attenuation 衰减
attenuation constant 衰减常数
attenuation pad 衰减器
attenuator 衰减器
audibility 听能听能
audio 听觉的
audio amplifier 声频放大器
audio carrier 伴音载波
audio center frequency 伴音中心频率
audio channel 伴音通道
audio frequency 音频
audio frequency amplification 声频放大
audio frequency amplifier 声频放大器
audio frequency band 音频频带
audio frequency choke 音频扼力
audio frequency generator 音频发生器
audio frequency meter 音频频率计
audio frequency peak limiter 音频峰值限幅器
audio frequency transformer 音频变压器
audio level indicator 音频电平指示器
audio mixer 音频混频器
audio output unit 音频回音装置
audio range 音频范围
audio response unit 音频回音装置
audio signal 音频信号
audio spectrum 音频频谱
audio spectrum analyzer 音频频谱分析器
audio track 声道
audio transmitter 音频发射机
audiogram 听力图
audiometer 听力计
audiometry 测听技术
audion 三极检波管
audit 检查
audition 听能听能
auger electron 俄歇电子
auger electron emission 俄歇电子发射
auger electron spectroscopy 俄歇电子能谱学
auger microprobe 俄歇微探针
auger recombination 俄歇复合
auger spectrometer 俄歇能谱仪
auger transition 俄歇跃迁
aural 听觉的
aural radio range 无线电导航有声信标
aural reception 收听
aural transmitter 伴音发射机
aurora 极光
aurora australis 南极光
aurora borealis 北极光
autage 故障
authentication 确认
autoacceleration 自动加速
autocompensator 自动补偿器
autocontrol 自动控制
autocorrelation 自相关数
autocyne reception 自差接收法
autodoping 自掺杂
autodyne 自差
autodyne receiver 自拍接收机
autoindexing 自动标引
automask aligner 自动掩模对准器
automated design 自动设计
automatic answering device 自动应答装置
automatic balance of contrast and brightness 对比度与亮度自动平衡
automatic black level circuit 自动黑电平电路
automatic black level control 自动黑电平控制
automatic check 自动检验
automatic chrominance control 自动色度蝶
automatic component handler 自动元件装卸装置
automatic computer 自动计算机
automatic computing machine 自动计算机
automatic contrast control 对比度自动蝶
automatic control 自动控制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自动控制系统
automatic degaussing 自动消磁
automatic exchange 自动电话交换机
automatic focusing 自动聚焦
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 自动频率控制
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 characteristic 自动频率控制特性
automatic gain control 自动增益控制
automatic grid bias 自偏压
automatic hue control 自动色地制
automatic indexing 自动标引
automatic insertion 自动插入
automatic layout technique 自动布图技术
automatic line phasing 自动行同步
automatic logic design 自动逻辑设计
automatic long distance service 直接长途拨号
automatic monitor 自动监视器
automatic picture stabilization 自动图象稳定控制
automatic regulation 自动控制
automatic router 自动定线器
automatic stop 自动停机
automatic subcarrier balance control 自动副载波平衡控制
automatic telegraphy 自动电报
automatic telephone exchange 自动电话交换局
automatic telephone switching system 自动电话交换系统
automatic test equipment 自动测试设备
automatic test system 自动测试系统
automatic transmitter 自动发射机
automatic tuning 自动党
automatic vacuum deposition system 自动真空淀积系统
automatic video noise limiter 自动视频杂波限制器
automatic white control 自动白电平控制
automobile radio 汽车收音机
automobile telephone 汽车电话
autoregistration 自对准
autoregulation 自动控制
auxiliary anode 辅助阳极
auxiliary grid 辅助栅极
auxiliary jack 辅助塞孔
auxiliary memory 辅助存储器
auxiliary signal 辅助信号
auxiliary transmitter 备份发射机
available power 可用功率
avalanche 电子雪崩
avalanche action 雪崩酌
avalanche breakdown 雪崩哗
avalanche breakdown voltage 雪崩哗电压
avalanche diode 雪崩二极管
avalanche induced migration 雪崩感生徙动
avalanche injection 雪崩注入
avalanche injection diode 雪崩注入二极管
avalanche injection stacked gate mos 雪崩注入多层栅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avalanche ionization 雪崩电离
avalanche multiplication 雪崩倍增
avalanche multiplication factor 雪崩倍增系数
avalanche noise 雪崩噪声
avalanche photodetector 雪崩光电探测器
avalanche photodiode 雪崩光电二极管
avalanche transistor 雪崩晶体管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 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
avalanche transit time oscillator 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振荡器
avds 自动真空淀积系统
average brightness 平均亮度
average picture level 平均图象电平
averaging 求平均数
avionics 航空电子学
axial betatron oscilations 轴向电子感应加速岂荡
axial etch nonuniformity 轴向腐蚀不均匀性
axial flow resnatron 轴向通量分米波超高功率四极管
axial injection 轴向注入
axial lead 轴心线
axial lead former 轴向引线成形设备
axial stability 轴向稳定性
axially excited laser 轴向激励激光器
axis of a waveguide 波导管轴
azimuth 方位角;方位角
azimuth accuracy 方位角精度
azimuth adjustment 方位蝶
azimuth drive 方位角驱动
azimuth elevation indicator 方位角 仰角指示器
azimuth loss 方位角损失
azimuth resolution 方位角分辨率
azimuthal bunching 方位角群聚

网友(2010-01-23):
PCB專用!最近剛好有用到

网友(2010-07-23):
鼓励一下,请继续努力。

网友:
太棒了,正需要呢。有时间看着就是不懂真正意思,只可以看懂表面的英文。。

网友(2010-10-2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网友(2017-03-23):
楼主要是能提供一个文档供下载就好了,这下还要再整理,不过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