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IIR滤波器

楼主(2009-08-20):
设计IIR滤波器,要求:带通,三种方法,fs=2000Hz,同代频率600~1000Hz,阶数自选,画频率特新并分析比较

网友:
这种问题太初级,看看matlab的帮助文件就搞定了。 作为开始,在matlab命令行下输入:help butter 或者
doc butter

网友(2010-06-07):
MATLAB里面有

网友:
wa!!
learning now
3q!!!

网友:
Matlab中输入fdatool,设计滤波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