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接地问题

楼主(2009-08-20):
放大器分别接正电源和负电源,没有接地端,那接地怎么办?如图,那负载的地接哪里?谁能详细讲讲这方面的问题?thanks!

网友:
电路中所有接地均与供电端的地相连。若负载中电流大,则负载地要靠近供电地

网友:
其他四个电容是滤波电容,要安排在运放附近,就近接地。

网友:
其实正电源,负电源也是相对地来说的,那个参考值就是地。一般正负电源供电的电源是正负对称的,中间值就是地。

网友:
楼主不是指这个放大器的地没有画出来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主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补充一下,放大器的负电源端能直接接地吗?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会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
不是指这个放大器的地没有画出来吧?

网友(2009-09-23):
很简单

正电源与负电源是运放的需要, 地就是正电源与负电源的中间值,此时地就是偏置工作点,负电源与地是不能接到一起的, 地当然可以是负载地了。

网友:
1# 0wenming0 放大器的电源回路和信号回到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