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ft connect

楼主(2009-08-20):
请问大家:
       soft connect 是指什么?检查阱是否被错误的使用来作为传导通道这句话怎么理解?麻烦画图示意 谢谢

网友:
就是接地的节点不是通过金属连接出去,而是通过衬底连到接地的金属的

相反,对电源的是通过阱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