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i2003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20):
我在RedHat9.0按照说明安装了medici2003,可是运行lmgrd时出现: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h_errno or _res directly. Needs to be fixed.
17:20:38 (tmald) FLEXlm version 7.2i
17:20:38 (tmald) cannot establish lock - exiting (file: /usr/tmp/locktmald, errno: 11)
17:20:38 (lmgrd) Started tmald (internet tcp_port 32807 pid 4769)
17:20:38 (lmgrd) license daemon: lost all connections
17:20:38 (lmgrd) This is an internal error.
lmgrd will now

17:20:38 (lmgrd) attempt to re-establish contact with other daemons.
17:20:38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可是没有发现有locktmald程序,真是奇怪!

楼主:
运行medici,出现:
[root@localhost ~]# medici
dirname: 参数太少
请尝试执行‘dirname --help’来获取更多信息。
dirname: 参数太少
请尝试执行‘dirname --help’来获取更多信息。
1

****************************************************************

***
MEDICI (TM)

***

***
Version V-2003.12-0
***

***
System K (PC: Linux)
***

***
Copyright (C) 1991-2003
***

***

Synopsys, Inc.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MEDICI is a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

****************************************************************

19-Aug-2009 17:36:06

Enter the input file name (press return for interactive mode)

File name: /usr/tcad/medici2003/examples/medici/bipgum0

*** Warning your copy of MD will expire on 1-jan-0 ***

1 copy of MD locked (expires 1-jan-0)....

**************************** Program Configuration ****************************

*

*

* Programmable Device AAM
:
available for use
*

* Circuit Analysis AAM
:
available for use
*

* Lattice Temperature AAM
:
available for use

*

* Heterojunction Device AAM:
available for use
*

* Trapped Charge AAM
:
available for use
*

* Anisotropic Material AAM :
available for use
*

* Optical Device AAM
:
available for use
*

*
*

* Maximum Nodes Available
:
10000
*

*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
10000
*

*
*

* Approximate Number of Nodes Available for:
*

*
2-carrier solutions
:
10000
*

*
2-carrier + lat. temp. :
5727
*

*
*

*******************************************************************************

*******************************************************

TMA MEDICI Template File for BJT Gummel Characteristics

*******************************************************

Error number 1003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10

The parameter name is invalid.

string: @MODELS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21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0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21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C0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26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0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26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STEP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26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NBSTEP

Error number 1003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26

The parameter name is invalid.

string: @OUTFS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30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0+(@NBSTEP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31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0+0.05*(@VBMAX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32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0+0.01*(@VBMAX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35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0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35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VBMAX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37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XLOC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39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XLAB

Error number 1135 detected in line number
40

A character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in place of a numerical or

logical value with a numerical function, arithmetic operator, or

logical operator. Character expressions can only be used with

relational operators (<, <=, >, >=, =, ^=), logical functions

(NTYPE, LTYPE, CTYPE), and conversion functions (NVAL, LVAL).

string: @XLAB

*** END MEDICI ***

网友(2018-04-2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