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高手大侠来帮忙

楼主(2009-08-21):
老板要我设计一个电路,给了传感器,让我选择AD转换器和设计电路,原来没弄过这玩意,请求帮忙

网友:
先搞清传感器的参数指标和实际应用情况,再选ADC

网友:
需要了解传感器的线性度、输出范围,电压还是电流输出。对ADC转换速度、位数的要求

网友:
不知你的传感器是感应什么的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