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c工艺库问题

楼主(2009-08-21):
我想问下,tsmc018工艺中的 Cj,Cjsw,cox在哪里能看到。还有一点,Cjswg是什么参数啊?还有一些电阻的温度系数都在哪里查看.。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说详细点,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在berkeley的bsim3v3 manual里面查到。

楼主:
我在pdk里面看到cjn,cjn3,cjn_rf,cjn_rf3,各是什么参数啊

网友: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

网友(2010-09-13):
去资料区找个bsim3的model看看

书上讲的时候用的那堆参数是很古老的了,大多数参数都是随着W,L,Vds,Vgs时刻变化的,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数了。所以现在厂家很少直接提供的,因为没法给。
如果你还是想用书上的公式自己计算,可以设法通过计算或者仿真得到自己感兴趣的W,L,Vds,Vgs范围内的参数。
可以看懂了model的参数计算方法然后看model参数自己计算出cj等来(难),也可以用model仿真测试电路测量出来(会搭测试电路就没问题)。

网友:
中华IC产业有希望呀

网友:
先查一下spectre的bsim3V3的说明,再对照工艺文件的model文件就明白了

网友(2014-09-10):
双阱工艺 和单阱工艺的模型库有什么不同?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