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还是arm9?

楼主(2009-08-21):
小弟现在搞电赛,想完事之后,学习arm。但不想把arm当单片机用,想搞些系统移植之类的(linux只是知道些基本的指令),问下能不能不学arm7直接买块arm9的板子学呢,会不会太难入门?请高人指点。建议越多越好。。。。。谢啦

楼主:
咋没人回答啊 自己先顶下

网友:
我也想学习,帮你顶下!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等你知道了也告诉我下吧 ,3Q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到时告诉我一下

网友:
差不多的

网友:
如果是参加竞赛用ARM9+操作系统,做个带视频或GPS的项目易获奖。如果是做产品就要考虑成本,ARM7比ARM9便宜,如果不涉及视频,大部分情况下用ARM7足够了。ARM9多是BGA封装,小批量生产手工无法焊装,要买核心板,一块核心板一般200元以上,成本太高了,而ARM7有很多是QFP封装的手工焊装很方便,算下来成本要低很多。

网友(2009-09-26):
我买了ARM7 从低学起嘛!ARM7会了!转用ARM9应该不难!

网友:
推荐ARM9 AT91RM9200 工业级的,也便宜

网友:
如果是参加竞赛用ARM9+操作系统,做个带视频或GPS的项目易获奖。如果是做产品就要考虑成本,ARM7比ARM9便宜,如果不涉及视频,大部分情况下用ARM7足够了。ARM9多是BGA封装,小批量生产手工无法焊装,要买核心板,一块 ...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错,考虑封装,要看一下的。
uclinux也可以跑在arm7里的。

网友(2009-11-01):
NOD,搞工业控制的话,刚开始学可以先考虑ARM7

网友:
arm9和arm7在体系结构和指令上是有点差别。但是关键点是能很好的用于项目,并且成本低。所以,要说学习的话,两个都可以,但是,arm7成本还是要低一些,用的人多了,资料也全一些。

网友:
直接学习ARM9就行了

网友:
ARM7开发板一般要多少钱

网友(2009-12-02):
怎么没人顶呢   观望

网友:
还是先用ARM7学起会好一些.先移植一些比较小的操作系统.
如果马上就学ARM9的话,操作系统不太好搞定.

网友:
我感觉,ARM玩到后面,主要是在玩操作系统了.当你把操作系统完到一定程度的时间,ARM7 ARM9 还是ARM10都不太重要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最好先从ARM9 开始

网友:
呵呵  计划买板学习呢!

网友:
自己花个600块钱,买个arm9开发板,还有一些常用工具,学习学习bootloader,系统编程,裸机也可以,不过不要怕麻烦,看datasheet有的头疼的

网友:
查表还是有很多的,先找个资料比较多的开始,否则开始遇到很多问题没法解决的话会很郁闷的

网友(2010-04-02):
先学8051单片机打打基础,可选用国产的STC系列,很便宜。

网友(2010-05-06):
所谓难易程度也差不了什么啦

网友(2011-04-14):
我也来学习下 、。。。

网友:
现在都是courtex的了……

网友:
ARM7是低端产品,功能比单片机稍微强悍一点,建议你学ARM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