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的效率问题

楼主(2009-08-21):
频率约30-200MHz,希望输出功率在2W左右,最好的模块的效率能做到多少呢?

网友(2010-03-28):
你是问模块效率,还是附加效率?如果输入信号很小,那就是模块效率;
还有你没告诉我们漏压和漏电流,怎么算出来效率呢,如果只是系统指标定标,那还要看你用的功率管支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