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容负反馈电路的噪声问题

楼主(2009-08-21):
如下图所示,电容负反馈电路用作电流积分电路
计算其噪声时根据两个不同的算法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
运放电压增益 A(f)=A0/(1+jf/f0)
反馈电容 C ; 积分时间 t ;
积分电流的热噪声功率Si(f)=4kT/R
计算运放输出端的电压总噪声Sv
(1)v0 - v- =i(f)/cs
        A(f)*(v+ - v-)=v0
       v+=0
对频率从0积分到无穷,算得 Sv=(kT/R) / (pi*C)^2 / f0
(2)V = I * t / C
Sv(f) = Si(f) * t^2 / C^2
取积分截至频率为1/t
从0积分到1/t
得到Sv=Si(f) * t /C^2  =(4kT/R) * t / (C)^2

前者的截至频率为运放的极点频率 f0
后者的截至频率为积分时间t的倒数 1/t

到底哪个正确?

电容负反馈电路

电容负反馈电路

网友:
首先,你电路的工作点选对没有?因为AC是建立在DC上的,所以DC错AC noise也错!其次算噪声怎么能把直流量加进来?第一个需要改进,第二个感觉很无语,要这么做你还是把电荷守恒弄懂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