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surf ldmos

楼主(2009-08-22):
论坛的各位大虾。最近在搞resurf  ldmos,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大虾提供一些资料或者设计思路(主要是650v-750左右)。不知道是否有人搞过?谢谢!

网友:
这东西我在学校的时候玩过,基本上medici+tsuprem4的仿真结果蛮准确的,流片和仿真在击穿电压上差不多的,结构什么的应该都很成熟了,主要看你的外延层去多厚,衬底的掺杂浓度怎么取。

楼主:
我想外延层厚度7.5微米左右,电阻率15欧姆左右。就是从来没有玩过,先画个单管试试!

网友:
恩,这个厚度还算好了,加个场版之类的,不难做的,就看你Ron要求了,double resurf要好做一些,电场更容易均匀,仿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全耗尽,只要耗尽了,衬底够厚,BV不是什么问题。你是要做产品还是学生?

楼主:
我是要想做产品,我之前是搞工艺的(power mos),目前转行做设计,因此,老板让我做bcd中的ldmos这一块。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来这个论坛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想做产品,我之前是搞工艺的(power mos),目前转行做设计,因此,老板让我做bcd中的ldmos这一块。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来这个论坛问问.

不错,那你是在foundry工作了?
单做一个Ldmos不难,1200V都很简单
但要开发一个600V的成熟BCD工艺,很难

楼主:
我是在代工线工作,我查了些资料,单管容易,但是要集成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请问这位坛友友做过这方面吗?

网友:
呵呵,我在学校的时候做的,一颗HVIC,600V,结果还好,但完全是学术性了,离量产差太远了。

楼主:
反正先尝试一下单管,积累一点经验。摸着石子过河吧!

网友(2010-06-14):
thanks for all your information, expect further more knowledge

网友(2010-07-28):
resurf and field plate paper

有一說 resurf 或 double resurf 可拉高 breakdown 但是 會增加 rds on

另個是 使用 field plate 方式

不過 現在 超高壓好像 patents很多
不知道那個方式可以 mask 比較少
還能做到 低 rds on  超高壓

目前 resurf 好像比較多人使用 那 super junction ?

upload  一些paper

100v LDnmos.rar

hi voltage RESURF LDMOS IC 1989.rar

hiv model.rar

网友(2011-05-23):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留个联系,以后请教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