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ll ic5141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8-22):
[icer@RHEL4 eda]$ icfb&
[1] 28985
[icer@RHEL4 eda]$ -bash: icfb: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环境变量没写对。

网友:
对,环境变量自己要设置一下。如果是新手的话,最好叫别人亲自教一下。去网上搜一搜,也会找到相关的资料的。
如果觉得自己环境变量设置没有错的话:进入启动目标后,加上csh命令回车后,然后再输入icfb &

网友(2011-06-02):
环境变量问题

网友(2011-07-11):
after I installed IC5141 on redhat5 , I print "icfb "  but the terminal told me  many errors:

"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how to fix it ?

网友(2011-12-28):
It's so si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