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驱动能力的buffer,大家用什么电路做?

楼主(2009-08-22):
一般的时钟,通过电路变相,分频,延时后,不能直接用来驱动电路。都要加上buffer来驱动电路。大家怎么样做buffer的?

楼主:
27 自己先顶了。

网友:
很多中实现方法

网友:
1.你的动态要求:如上升/下降延时等
2.你的驱动负载
根据这些来驱动buffer

网友:
很好的讨论

网友:
Maybe class AB output buffer

网友(2009-12-14):
同问,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
inventers is easy to do

网友A:
多级反相器,逐步增大反相器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08):
多级反相器,反相器size逐级增大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2013-03-19):
也在学习中,求解释

网友(2014-04-26):
最简单的源跟随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2022-05-17):
引用 网友A:
多级反相器,逐步增大反相器的尺寸就可以了

感谢!完全了解!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B:
感谢!完全了解!

如果不逐级增大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