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牛指导下,关于运放失调仿真问题

楼主(2009-08-22):
有个小运放应用了失调消除技术,不过前仿都是理想情况肯定也没啥失调的。
如果我想看看效果,对失调量应该怎么处理?人为的对MOS尺寸,负载稍做修改感觉没啥意义。跟工艺库有关?
希望大牛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需要用monte carlo仿真了。不过没做过。

网友:
你可以将输入差分对MOS管的W和L进行人为的少许变化,比如+或者-0.05u

网友A:
为什么人为修改没意义呢?Monte Carlo   spice model只是把mismatch做个高斯分布而已,
你自己做个可能的最大mismatch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人为修改没意义呢?Monte Carlo   spice model只是把mismatch做个高斯分布而已,
你自己做个可能的最大mismatch不是更好吗?

人为修改,你知道该改多少么?
最后还是要看工艺

楼主:
我也听说过monte carlo。不过听前辈说貌似SMIC不支持这个,人为的改,要改的东西太多了。。单一的改意义也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修改,你知道该改多少么?最后还是要看工艺

就按照工艺中最大的mis match 来仿就可以了,10%,20%自己设一下
mento calo仿运放的失调电压也是这个道理 只不过按照概率分布来得到结果
简单的说  最大的失配都符合要求了 其他的当然都符合了

网友:
简单的修改输入对管的尺寸确实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就我看过的关于monte仿真通常不是这么做的,他会在电路节点上设置一些理想电流源,这样来模拟管子失配。

网友(2010-08-17):
这个问题太高深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太高深了

网友:
就按照工艺中最大的mis match 来仿就可以了,10%,20%自己设一下
mento calo仿运放的失调电压也是这个道理 只不过按照概率分布来得到结果
简单的说  最大的失配都符合要求了 其他的当然都符合了
引用 网友C:

要工艺同时给出W/L失配以及阈值电压失配才行啊,

而且,如果是folding cascode的话,影响输入失配的有3对管子之多

网友C:
要工艺同时给出W/L失配以及阈值电压失配才行啊,

而且,如果是folding cascode的话,影响输入失配的有3对管子之多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方法可以做,
当然你可以先手算一下,如果PDK上给出了那两个sigma值的话。
以我以前的经验看来,monte carlo和手算的结果非常接近,至少对于一般的运放都是吻合的。
仿真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电压源和电流源,仿真个最坏的情况吧。

网友:
模拟管子失配

网友:
若代工廠有提供參數的話,也可以自已算。

网友:
关键是失配怎么加,加多少?可否详细一点

网友:
关键是失配怎么加,加多少?可否详细一点
引用 网友E:

同求。。。。

网友:
。。再顶起来啊。。

网友(2013-06-01):
蒙特卡洛分析是比较好的

网友(2016-10-25):
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2018-05-29):
据我所知,蒙特卡洛的参数对版图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说并不能代表你的情况,上面也有提到L,W误差和VTH的误差,也就是工艺角的误差,我在一些工艺上跑的时候发现蒙特卡洛里的mismatch得到的sigema值竟然比process和mismatch一起来的差,我擦泪呀,太不准了吧,只能把mismatch得到的误差带到corner下去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