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高端电流采样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9-08-22):
看一些芯片的规格书中,在设计高端采样电路中,总会加一个初始电流,比如LTC4006图中的11.67uA
导致电流公式变为如下:
请问这路电流是必须的吗?有什么考虑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一些芯片的规格书中,在设计高端采样电路中,总会加一个初始电流,比如LTC4006图中的11.67uA 导致电流公式变为如下:请问这路电流是必须的吗?有什么考虑目的? http://i3.6.cn/cvbnm/48/f8/51/d1fd7101830453 ...

DC 偏置电流,可以理解成空转电流,可以让系统反映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偏置电流,可以理解成空转电流,可以让系统反映快一些!

您的意思是:在电流电流为零时(电流不连续模式,DCM),使采样电路仍有DC偏置电流,这样系统反应会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 偏置电流,可以理解成空转电流,可以让系统反映快一些!

不太理解上句话的意思,
个人感觉上 好像是为了给OP提供一个dc电源,保证VIMON作为各个输入端OP的状态......

网友:
高端采样电路就是一个current sense比较器,有初始电流的架构我们又称不对称架构。
经瞬态仿真研究发现它的传输延迟比没有初始电流的对称架构的小,当然更快!
:victory: :victory:

网友(2009-09-22):
用来program current sensing gain

网友(2009-12-18):
是让采样电路反应更快些吧,如果没有初始值,当电感电流为零时,采样电路不工作,当电感中流过电流时采样电路要重新启动,所以就会慢些。。。个人理解哈,呵呵~~~

网友:
仅仅是一个opam的 bias current , 其实datasheet也不需要写出来,就像里面其他的运放一样,也需要bias电流,只是这个高端采样运放是用pmos的 source端作为输入的,跟一般的运放用gate作为输入不一样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