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iCMOS工艺里LDO的反馈分压电阻一般用的什么电阻?谢谢

楼主(2009-08-23):
100多K的量级

网友A:
电阻的选用要考虑几个问题:
1.电阻误差值,像一些大电阻,可以考虑用poly电阻,大概有30%的误差。因此,需要做triming.
2.温度系数。
3.单位电阻的方块值大小
建议:最好把工艺吃透,方便选用各种元器件。

网友:
since you are using bicmos,why not using pbase resis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选用要考虑几个问题: 1.电阻误差值,像一些大电阻,可以考虑用poly电阻,大概有30%的误差。因此,需要做triming. 2.温度系数。 3.单位电阻的方块值大小建议:最好把工艺吃透,方便选用各种元器件。

how to trim? fuse?

网友(2012-02-28):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LDO中反馈电阻的大小是怎样计算的呢?
    如果不考虑功耗,只考虑系统稳定性,应该怎样设计呢?

网友:
一般用高阻poly 第一可以省面积 第二 poly匹配好 其实分压电阻不要求绝对值很准 layout匹配就OK了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个看法

请问您的LDO中反馈电阻的大小是怎样计算的呢?
    如果不考虑功耗,只考虑系统稳定性,应该怎样设计呢?

个人看法,主极点在输出,增加分压电阻可以增强稳定性,主极点在内部,减少分压电阻可增加稳定性,效果要看LDO原来的输出电阻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于,不过大多数情况好像主极点在第一级的输出,所以可能要减小分压电阻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2015-07-06):
回复 网友D:

   您好,能请问下pbase电阻的温度系数么,是正或者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