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的零点和极点问题

楼主(2009-08-23):
假设二型锁相环的二阶滤波器电阻为R, 主电容为C1,次电容为C2, 现在开环函数里面含有如下滤波器的传输函数
H(s)=(R+1/sC1)‖(1/sC2)= (1+sRC1)/[s(RC1C2s+c1+c2)
所以PLL的开环传输函数里面:

极点s1=0 s2=0 s3= -(C1+C2)/RC1C2=-1/[R(C1串联C2)]
零点s4=-1/RC1

我看到有个锁相环C1=10C2 , 则 s3≈-1/RC2
按照波特图的简易画法,如下,虽然和真正的波特图有点出入,但也应该相差不多,可以看到以C1和C2的这种比例,这个锁相环的相位裕度最高也45度左右,这样够吗?
图粗了点,见谅!谢谢大家!

楼主:
这个图的红色部分是c2=0时的相位图

网友:
45度多少小了点吧
如果把极点和零点再拉开一些呢?
或者是采用三阶。
但是次电容变小后会不会对SPUR的抑制减弱

楼主:
是啊,稳定性和滤波效果总是折衷的。这个PLL反向出来C1/C2=10 , 到底这是不是一个较佳的比例啊?相位裕度要到多少才合适啊?

网友(2011-04-16):
你这种指示粗略的波特图,对于C1/C2=10来说,在零点和极点之间存在一个相位余度最大的频率值,此时的相位余度会大于45度。

网友(2019-07-18):
同意5楼,将开环带宽设计在零点和三级极点之间的一个适当值,相位裕度应该可以大于45度。

网友:
拉开零点,极点和截止频率的距离,稳定性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