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C芯片设计

楼主(2009-08-23):
请教各位高手,ADC芯片由新人做方向设计,在没有人指点的情况下,一般多久能完成呢?会是一年那么久吗?

网友:
我觉得可能需要的,如果什么都不懂得话。
就算有一点ic的基础,但是没有adc的基础,从了解要做的adc结构,到开始上手做电路,可能需要2个月左右。
做电路的话,如果没有做过得人做指导,自己这样摸索可能半年也可以搞一个出来的,再算长一点,那就一年了。

楼主:
谢谢指点,新手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个ADC芯片是否有些浪费时间呢?

网友:
看你要做什么水平
国际先进水平得话,需要好好积累1-2年才能设计出
如果就是随便搭搭,不是很难得指标,半年就搞得出来

楼主:
小公司自己用的芯片,应该不算什么国际水平吧。。

网友:
如果是一个人自己做,调制器和滤波器,以前没有ADC知识的话,IC基础一般的话,应该在至少一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