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 9.0 能不能安装DC

楼主(2009-08-23):
请教各位redhat 9.0能不能安装DC,我在安装时最后启动不了。说好像没有这个库libXinerama 。安装这个库时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大家帮帮忙

perhaps you should add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x11.pc
No package'x11'found
configure:error :package requirements were not met;
consider adjusting the PKG_CONFIG_PATH enviroment variable
if you installed software in a non-standard perfix
这是我在装libXinerama 库的时候碰到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应该怎么办,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啊

楼主:
肯定和钱有关系的

网友(2009-11-20):
好像不能,可能是系统版本太低了,不过在redhat as 4里面可以安装,我安装过,可以用。

网友:
强烈建议改用centos,其实就是RHEL嘛。

网友(2010-02-10):
5.4能装的,我在用

网友(2010-08-02):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现在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阿?

网友:
应该 是 可以 的

网友(2012-07-18):
我RHEL 安装synopsys installer安装不上去

网友:
肯定可以装,EDA工具基本都可以装

网友:
redhat 9.0这个版的linux太老了吧,换成服务器版的5.4或是6吧

网友:
有没有谁在redhat9.0 上成功安装过  或者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啊?  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