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路设计中的过驱动电压Vod的选择

楼主(2009-08-23):
在模拟电路中常常需要设定过驱动电压Vod=Vgs-Vth,一些书中写选择大于200mV,不知在实际设计中应该选择多少?
个人觉得对于不同工艺Vod应该是不同的,在0.18um下大家都选择多少?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输入管70~100mV左右,电流镜管200~300mV左右。
高了功耗大
低了就亚阈值区了,速度慢,bsim模型也不准。不过PSP模型可以。

楼主:
输入管设置在70~100mV之间,MOSFET可能处于弱反型,跨导也会降低,是否能说明下选择的依据?

网友A:
-------------------------------------
电流镜200~300mV,主要是考虑电流匹配,所以过驱动电压大

输入管低,主要是考虑电压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电流镜200~300mV,主要是考虑电流匹配,所以过驱动电压大 输入管低,主要是考虑电压匹配

从匹配的角度来考虑是这样的,但在Baker的书中提到Vod选择Vdd的5%左右,在sansen书中从增益和和速度的角度考虑,在增益级选取150~200mV!感觉有点乱,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的说法。不知大家在实际设计中都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帮顶,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匹配的角度来考虑是这样的,但在Baker的书中提到Vod选择Vdd的5%左右,在sansen书中从增益和和速度的角度考虑,在增益级选取150~200mV!感觉有点乱,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的说法。不知大家在实际设计中都是怎么考虑的 ...

根据工艺和电源电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baker的书基本上是3.3V/5V时代的,5%vdd 肯定不适用于1V amp 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工艺和电源电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baker的书基本上是3.3V/5V时代的,5%vdd 肯定不适用于1V amp 设计

在第二版中有短沟道(50nm)的设计,电源电压就是1V,也是采用这个原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第二版中有短沟道(50nm)的设计,电源电压就是1V,也是采用这个原则

50mV Vod, 管子就是在subthreshold, 低速还好,高速的话,管子的带宽太低了。
很怀疑他重写了这部分
不过我也没看过他的第二版

楼主:
期待大家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mV Vod, 管子就是在subthreshold, 低速还好,高速的话,管子的带宽太低了。很怀疑他重写了这部分 不过我也没看过他的第二版

应该不是亚阈值,是弱反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亚阈值,是弱反型。

不知道亚阈值和弱反型有什么区别啊?
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亚阈值和弱反型有什么区别啊?晕啊!

还真是概念没搞清楚呢。多谢了

不过是不是说弱反型更确切呢?耗尽也是亚阈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概念没搞清楚呢。多谢了不过是不是说弱反型更确切呢?耗尽也是亚阈值吧?

需要这么详细区分么?
vod 小的时候,管子都要很大。但是gm 增加并不多,所以速度降低

网友:
90nm 以下工艺变化很大,所以有时进入亚阈值区也不可避免,主要还是看对性能由没有影响

网友:
输入管低,是让它可能进到亚阈值区,这样Gm比较大,
电流镜管在200mv~250mv之间,这样电流匹配得好一点

网友:
看vdsat就好了。电流镜子大vdsat

网友:
取100mV可以了!

网友:
输入对管的过驱动电压主要由跨导和管子尺寸决定

网友(2010-07-02):
主要是从匹配考虑,不同区间,则β或Vth的mismatch为主要贡献

网友:
sub-threshold: Vod
引用 网友E:

In razavi Page 27 ,we can see sub-threshold is Vgs close to Vth,maybe larger or smaller

网友(2010-09-03):
额。。在sansen书里说200mv还能用很多年 ,我也在怀疑,有高手没啊 ,做下解释

网友(2012-01-05):
在低功耗设计中,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间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F:

    Psp更joke,你在nxp?

网友(2014-05-27):
具有相同的疑惑

网友(2015-02-01):
做低功耗管子,输入管去几个mv可以,使输入管处于亚阈值区,如果管子W、L做大点就更好了,低噪!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取100~200mV左右,因为即使在不同的工艺线程下,电流跨导效率(gm/Id)与特征频率fT的乘积(fT*gm/Id)的优值在这个区间内,工艺线程越小,通常优值相对小一点。通常Vod越大,fT越大,速度越快;Vod越小,gm/Id越大,功耗就低,可以根据实际电路情况不同选择不同的Vod。

网友(2024-05-17):
+1  帮顶,以前不管什么都200mV,  不知如果100会不会影响其他的量

网友(2024-06-25):
200mV线性度好吧,功耗大。
100到150 各方面比较平衡

网友(2025-07-08):
引用 楼主:
输入管设置在70~100mV之间,MOSFET可能处于弱反型,跨导也会降低,是否能说明下选择的依据? ...

同样问题,期待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