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c compiler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24):
麻烦一下,想知道以下几个关于icc的问题:
1.在ICC中如何设置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ies ,就是这个reference libraries 指的是什么?
2.Milkway technology file 是不是foundry 提供的standard cell 中的 tf file?
3.TLUplus file在哪能找到?
谢谢,刚开始学习icc 好多概念不是很清楚,麻烦有会的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以前用过astro吗?基本的概念跟astro一样
刚学习这个工具可以参考synopsys自己的script file,里面的命令应该是最基本的,也很全

网友:
也没用用过Astro,只是用过encounter,encounter和这个有点差别,搞不太明白

网友:
恩,我也是只用过Encounter,觉得ICC没有Encounter那么友好啊。
1. reference library其实就是你用的IP 及std cell 以及I/O等的MilkyWay library,个人觉得跟Encounter中导入lef 有相似之处;
2. TF 可以如你所理解的,就是一个对本工艺下各个单位及精度,以及layer进行定义的file;
3. 这些需要的file 都是Foundry给的,应该在Foundry给的包文件中能找到的

网友:
谢谢sunshinell的解释!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explanation

网友:
6楼说的很好。
对于第三个问题,一般foundry会itf文件,可以用star-rcxt转成tlu+
建议找ICC的培训教材看看。

网友(2010-03-14):
TLUplus file应该是fab提供的吧

网友(2016-08-17):
建议找找icc的lab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