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个源码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最近开始学习ARM,但看源码的时候有些地方看不懂,资料上也找不到,想请教一下。如下面这段代码:
.text

.globl _boot

_boot:

/* clear the BSS section */

ldr
r1, bss_start

ldr
r0, bss_end

sub
r0, r0, r1

/* r1 = start address */

/* r0 = #number of bytes */

mov
r2, #0

clear_bss:

stmia
r1!, {r2}

subs
r0, r0, #4

bne
clear_bss

/* setup the stack pointer */

ldr
r0, stack_end

sub
sp, r0, #4

/* jump to C code */

bl
main

/* if main ever returns we just call it again */

b
_boot
首先,像“.text”,“.globl _boot”这些语句是做什么用的?前面要加上“.”表示什么意思?
其次,“bl main”语句中,main标号和C文件中的main函数有关系吗?还是需要另外声明的?

网友:
从代码的格式看你使用GCC做编译器,GCC使用ELF规范,像“.text”,“.globl _boot”这些语句是做什么用的?前面要加上“.”表示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请上网找一篇ELF规范看看就知道了。
其次,“bl main”语句中,main标号和C文件中的main函数有关系吗?mian就是指C的入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