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post—translate仿真

楼主(2009-08-24):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行为及仿真通过,在post—translate仿真出现如下问题,不知有人遇到过没有,请指教,不胜感激。
# Reading G:/program/modeltech_6.5/tcl/vsim/pref.tcl
# //  ModelSim SE 6.5 Jan 22 2009
# //
# //  Copyright 1991-2009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 //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OPERTY
# //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LICENSORS
# //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 do {counter.ndo}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work".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counter
#
# Top level modules:
#     counter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glbl
#
# Top level modules:
#     glbl
# vsim -L simprims_ver -lib work -t 1ps counter glbl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2):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4):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5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62):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74):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8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9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1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22):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34):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4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5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7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82):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294):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0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1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3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42):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54):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6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7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39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02):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14):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2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3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5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62):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74):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86):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498):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10): Module 'X_SF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17):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23):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28):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35):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41):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46):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53):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59):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64):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71):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77):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82):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89):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595):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00):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07):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13):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18):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25):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31):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36):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43):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49):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54):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61):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67):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72):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79):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85):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90):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697):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03):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08):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15):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21):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26):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33):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39):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44):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51):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57):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62):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69):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75):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80):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87):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93):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798):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05):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11):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16):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23):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29):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34):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40):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45):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51):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56):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62):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67):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73):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78):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84):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89):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895):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00):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06):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11):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17):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22):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28):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33):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39):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44):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50):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55):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61):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66):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72):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77):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83):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88):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94):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999):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05):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10):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16):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21):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27):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32):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38): Module 'X_MUX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43):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48): Module 'X_XOR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52): Module 'X_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56): Module 'X_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63):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70):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77):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84):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91):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098):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05):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12):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19):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26):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33):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40):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47):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54):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61):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68):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75):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82):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89):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196):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00): Module 'X_INV'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04): Module 'X_INV'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09): Module 'X_I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1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1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2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2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3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3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4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4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5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5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6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6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7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7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84):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89): Module 'X_O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94): Module 'X_I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299): Module 'X_IPAD'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03): Module 'X_CK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07): Module 'X_CK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11):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15):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19):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23):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27):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31):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35):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39):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43):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47):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51):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55):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59):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63):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67):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71): Module 'X_OBUF'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74): Module 'X_ONE' is not defined.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1377): Module 'X_ZERO' is not defined.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counter.ndo PAUSED at line 8

楼主:
本人初次使用ISE,所以。。。。

网友(2010-10-18):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库都编译过了,可恶的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