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smc018工艺库问题

楼主(2009-08-24):
如图,请问这些模型如何解释呢?例如:nmos3V和nmos3v_mis有什么区别?我刚学习,所以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还望高手不吝赐教,本人感激涕零!还有这些模型的参数,如Gm,Cj,Cjsw还有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再哪里查到呢?

楼主:
我想再追问下,元件库里面那么多电阻,如rm1~rm5,rmt,rnlpoly,rnhpoly,rnhpoly_dis,rnlpus。这些电阻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经常用哪几种电阻呢?谢谢!

网友:
查查BSIM3v3模型中有关参数说明

楼主:
可是那里面只能查到Gm,Cj,Cjsw之类的器件参数,其他像rnlpoly,rplpoly,nmos3V,nmos3V_miss,没有看到啊。

网友(2009-10-16):
哪儿能找到你的这个。18的库啊

网友:
如图,请问这些模型如何解释呢?例如:nmos3V和nmos3v_mis有什么区别?我刚学习,所以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还望高手不吝赐教,本人感激涕零!还有这些模型的参数,如Gm,Cj,Cjsw还有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再哪里查到呢 ...
引用 网友A:

带_mis表示mismatch model

网友:
数字模型 和 混合信号 模型 ,混合信号模型参数较多,模型更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C:
你把model文件(.scs)以及对应的pdf说明文挡看了,应该会有提到的.
例如各种电阻model的含义:rnlpoly,rplpoly,nmos3V,我之前用的都是在model文件里有注释的.rm1~rm5是指metal1到metal5 的电阻,一般只有几十mohm/方,另外例如rnpoly是指n注入的poly;rppoly是指p注入的poly,rnpoly-nonsalicide是指未做salicide的poly.各种工艺的命名不一定完全一样的.
nmos3V和nmos3V_mis也是对应该工艺下不同的器件,或者不同的模型
gm,cj,cjsw应该是教科书上有说明,拉扎维的书上就有

网友(2011-04-10):
mismatch model,应该是

网友(2013-04-06):
回复 网友D:

    ok

网友:
回复 网友E:

    ok

网友(2015-11-10):
回复 网友A:

   问得好,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

网友(2019-03-05):
哪里搞到的工艺库啊?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C:
你把model文件(.scs)以及对应的pdf说明文挡看了,应该会有提到的.
例如各种电阻model的含义:rnlpoly,rplpol ...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