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理解样大信号和小信号?

楼主(2009-08-24):
怎理解样大信号和小信号?

希望各位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
大信号就是信号变化的幅度会引起器件工作点改变的信号,比如线性区变到饱和区
小信号就是大信号在某个工作区下的近似模型,一般是线性的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个人感觉和微分的概念有点像,大信号对应于微分点,小信号引起的变化⊿y可以用⊿x和斜率近似表示
请达人指点

网友A:
正如楼上的说的,大信号输入时会影响静态工作点,小信号不会影响静态工作点。因为这些半导体器件一般是非线性的,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可以近似成线性,小信号就是小到不会影响静态工作点,这样电路就有近似线性的特性了。

网友:
楼上几位都没错,但是楼下几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楼上的说的,大信号输入时会影响静态工作点,小信号不会影响静态工作点。因为这些半导体器件一般是非线性的,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可以近似成线性,小信号就是小到不会影响静态工作点,这样电路就有近似线性的特性了 ...

那是不是说小信号是把非线性的东西近似成线性后分析,这样的话,小信号只会在某一个区间内精确表征大信号?

小信号只是大信号分析的辅助分析方法存在!

小信号模型是建立在器件饱和区的么?

小信号模型的参数不能表征器件亚阈值区

即亚阈值区的器件不能用小信号模型去分析,可否这样理解?

另,工作在亚阈值区的器件怎么样去分析?对电路有何影响?

谢谢!

网友:
一般小于10mV的成为small signal,建议楼主去看Razavi的Fundamental of Microelectronics,里面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大信号影响工资点,小信号不影响工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小信号是把非线性的东西近似成线性后分析,这样的话,小信号只会在某一个区间内精确表征大信号? 小信号只是大信号分析的辅助分析方法存在! 小信号模型是建立在器件饱和区的么? 小信号模 ...

小信号确实只在一小段区域内,但是并不是大信号分析的辅助分析方法,分析小信号的方法不适用大信号分析。小信号模型也不是建立在器件饱和区的,任何区都可以。一般不在亚阈值区分析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确实只在一小段区域内,但是并不是大信号分析的辅助分析方法,分析小信号的方法不适用大信号分析。小信号模型也不是建立在器件饱和区的,任何区都可以。一般不在亚阈值区分析小信号。

谢谢您的回复!

应该说是小信号分析是大信号分析的一种补充。是这样的吗!

如果信号影响了电路的直流工作点,那么进行大信号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信号的输入不影响直流工作点,小信号分析将被应用,以简化分析!

但有一个疑问,大部分电路被偏置在饱和状态,在不影响直流工作点的状态下,小信号模型不是建立在器件饱状态的嘛?

所谓任何区,是任何区都可以应用一个小信号模型,还是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小信号模型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应该说是小信号分析是大信号分析的一种补充。是这样的吗! 如果信号影响了电路的直流工作点,那么进行大信号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信号的输入不影响直流工作点,小信号分析将被应用, ...

显然是每个区有自己的小信号系统啊(但我们只用饱和区的小信号模型),想想NMOS管在Triode region,Ids受Vgs和Vds两个量的影响,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压控电流源来model了。当然,在饱和区,Ids也受Vds的影响(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但一般分析都忽略不计了。

网友:
Small Signal with amplitudes less than thermal voltage

In AC mode SPICE computes the frequency response of linear circuits.  Small input signals, with amplitudes less than the thermal voltage, Vth=KT/q, are assumed for nonlinear circuits that are linearized around the DC operating point.

Reference: "The SPICE BOOK" by Andrei Vladimirescu, pp141

楼主:
结论如下:

大信号  非线性分析

小信号  线性分析

小信号是大信号在某一个点的线性近似

网友(2010-03-28):
表示严重关注

网友:
我同意black_lotus的说法~

网友:
首先, 线性电压是可以叠加的.
如果第1个点明确, 输入信号有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 如果任意给定一个信号, 如何得到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
如果第2个点明确, 那么对于交流分量采用小信号分析, 对直流信号采用大信号分析(或者说静态点的分析).
最后, 小信号分析只是一种方法, 理论的基础是所有输入信号可以分解, 同时分解后的信号对应的结果可以叠加. 原理可以参考任何有关电路分析的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