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PLL中LPF的noise 仿真对吗?

楼主(2009-08-24):
charge pump输出的地方我加了一个电流脉冲源,作为输入source。 输出为VCTRL。

下面是我的设置,和波形,对吗?

要加电压偏置吗? 我知道该怎么加才好呢。。。

请指教!

kool, 快现身啊,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arge pump输出的地方我加了一个电流脉冲源,作为输入source。 输出为VCTRL。 下面是我的设置,和波形,对吗? 要加电压偏置吗? 我知道该怎么加才好呢。。。 请指教! kool, 快现身啊,帮帮忙啊。。谢 ...

不用加输入,计算电路内部噪声时不会用到输入电源,只是算NF,输入等效噪声时才会用到输入电源;
另外LPF的噪声是与Vctrl无关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线性电路,所以也可以用noise仿真,也可以直接计算。
你可以比较一下下面几个方法的结果:
1.像你那样设置仿真。
2.PSS+PNOISE不加输入电源的输出噪声。
3.用noise仿真。
4.直接用公式计算输出噪声(可以用用matlab或其他工具画出来)。
这四种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输入,计算电路内部噪声时不会用到输入电源,只是算NF,输入等效噪声时才会用到输入电源;另外LPF的噪声是与Vctrl无关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线性电路,所以也可以用noise仿真,也可以直接计算。你可以比较 ...

好的,我一个一个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输入,计算电路内部噪声时不会用到输入电源,只是算NF,输入等效噪声时才会用到输入电源;另外LPF的噪声是与Vctrl无关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线性电路,所以也可以用noise仿真,也可以直接计算。你可以比较 ...

我都仿过了,是一样的结果。呵呵。。我可能还要继续消化一下你讲的。

做了noise 仿真,我 print  noise summary , 看2个电阻的热噪声。。。发现:

R24(提供零点的电阻)的热噪声贡献随着和它串联的电容C3值变化而变化, C3很大时,等于4kTR24了, C3变小,噪声贡献就小于这个值了。。这是为什么呢?

R25( 提供第3个极点的电阻)噪声随其他device值变化很小,几乎就是4kTR25...这怎么理解呢?

对了,以上我说的都是频率比较低的时候。

楼主:
怎么这么多广告??

我们就做芯片的,谁会需要买这些东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仿过了,是一样的结果。呵呵。。我可能还要继续消化一下你讲的。 做了noise 仿真,我 print noise summary , 看2个电阻的热噪声。。。发现: R24(提供零点的电阻)的热噪声贡献随着和它串联的电容C3 ...

这个你可以推算一下两个电阻贡献到VCTRL的噪声,这个很好推导的,但是要有点耐心。
直观上来给你解释一下,由于C10很小,低频时,它的阻抗远大于其他部分,所以R25的噪声几乎都传到了输出端(电阻分压原理)。
对于R24,首先用戴维南将R24,C3,C4以及串联在R24上的噪声电压等效成一个电压V1和阻抗Z1串联,那么当C3远大于C4时,V1就等于R24的噪声电压(C3变小时,V1变小,这就可以解释你说的现象了),然后再将Z1,V1放入LPF中,很显然,低频时Z1远小于C10的阻抗值,所以输入噪声也是接近4kTR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推算一下两个电阻贡献到VCTRL的噪声,这个很好推导的,但是要有点耐心。直观上来给你解释一下,由于C10很小,低频时,它的阻抗远大于其他部分,所以R25的噪声几乎都传到了输出端(电阻分压原理)。 ...

推导了一下,明白了。。。谢谢你,每次都讲解得很清楚。。只怪我离开校园后逐渐变成了spice engineer 了。。。oops... 要改变一下了。

另外,通过仿真CP的噪声,得到的噪声单位是A/sqrt(Hz)..。。乘上传递函数N/Kcp *  (Hol/(1+Hol)), 的到的单位是 1/sqrt(Hz)。 而VCO 的相噪是dBc/Hz...怎么样把它们一起叠加到PLL的相噪呢?

同理,LPF 的噪声通过传递也是1/sqrt(Hz) 的单位。。

楼主:
kool:
我想做一下LPFac 分析, 看零点极点情况。输入我放电流源,ac 1, dc 243u,放这个dc 是想让VCTRL片置在0.9V) .. 可是,看dc输出,vctrl 怎么都不是0.9V, 要么是负的无穷,
要么是正的无穷。
然后我在各个地方尝试加dc电压源0.9V
这样也不行,仿不出了,因为强制它了,结果都是0 了。。。该怎么办呢?
有何妙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导了一下,明白了。。。谢谢你,每次都讲解得很清楚。。只怪我离开校园后逐渐变成了spice engineer 了。。。oops... 要改变一下了。 另外,通过仿真CP的噪声,得到的噪声单位是A/sqrt(Hz)..。。乘上传递函 ...

VCO得到的相位噪声L(f),所以需要转换成相位的噪声功率谱S(f)。两者的关系是: L(f)=10*log(S(f)/2)。将放置得到的L(f)专为S(f)就可以用传输函数计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kool: 我想做一下LPF的ac 分析, 看零点极点情况。输入我放电流源,ac 1, dc 243u,放这个dc 是想让VCTRL片置在0.9V) .. 可是,看dc输出,vctrl 怎么都不是0.9V, 要么是负的无穷,要么是正的无穷。然后我在各个 ...

你的电容仿真的时候是MOS电容吗?不是的话与Vctrl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得到的相位噪声L(f),所以需要转换成相位的噪声功率谱S(f)。两者的关系是: L(f)=10*log(S(f)/2)。将放置得到的L(f)专为S(f)就可以用传输函数计算了。

谢谢啦!

有点疑问:这个公式看上去:S(f)/2 表示 只考虑单边,是吗? 然后,把它转换成 DB 了。实质上,L(f) 和S(f)  一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仿真的时候是MOS电容吗?不是的话与Vctrl无关的。

我用的理想电容。

可是,因为我想尝试下有效电容增加,所以,有一个运放,这样就要dc电压合适才行。如下图。 我没法仿了。

楼主:
另外,我也开始仿div2 了。

2分频电路的相噪仿真是把它和VCO一起访呢? 还是单独访?

我之前是一起仿的,因为这样可以看出DIV2VCO相噪的影响。但是一起仿的话,这个结果要转换成对整个PLL的相噪的贡献的时候要用VCO 的噪声传递函数(高通),还是用divider的相噪传递函数(低通)呢, 就搞不懂了。。。请指教!

对不起哈,太多问题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有点疑问:这个公式看上去:S(f)/2 表示 只考虑单边,是吗? 然后,把它转换成 DB 了。实质上,L(f) 和S(f) 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一个是两个噪声的比值,一个是相位的噪声功率谱密度,你可以看一下清华池保勇写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那本书,或者其中的频综方面的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理想电容。 可是,因为我想尝试下有效电容增加,所以,有一个运放,这样就要dc电压合适才行。如下图。 我没法仿了。

这个确实不好加dc电压,我试了一下,你可以用一个直流源串联一个很大的电阻,我串了1P(=1000T)欧姆。这样这个电阻几乎对LPF不会产生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也开始仿div2 了。 2分频电路的相噪仿真是把它和VCO一起访呢? 还是单独访? 我之前是一起仿的,因为这样可以看出DIV2对VCO相噪的影响。但是一起仿的话,这个结果要转换成对整个PLL的相噪的贡献的时候 ...

能不能一起仿就看你的PLL是从VCO输出还是从div2电路后面输出,如果在VCO后面输出则不能一起仿,在div2后面输出的话可以一起仿,但是一般divider的噪声对PLL影响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理想电容。 可是,因为我想尝试下有效电容增加,所以,有一个运放,这样就要dc电压合适才行。如下图。 我没法仿了。

能说说你这个电路中有效电容增加的原理吗?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你这个电路中有效电容增加的原理吗?呵呵。

哈哈,搞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回事,一个是两个噪声的比值,一个是相位的噪声功率谱密度,你可以看一下清华池保勇写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那本书,或者其中的频综方面的书。

我看了,大概明白了。。

这本书还第一次听说,真是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回事,一个是两个噪声的比值,一个是相位的噪声功率谱密度,你可以看一下清华池保勇写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那本书,或者其中的频综方面的书。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本书。。。刚才和同事借了,大概明白啦。。。我本来就是很疑惑,等式的左边是一个相对量,右边是一个绝对量,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一起仿就看你的PLL是从VCO输出还是从div2电路后面输出,如果在VCO后面输出则不能一起仿,在div2后面输出的话可以一起仿,但是一般divider的噪声对PLL影响很小。

PLL输出是从div2 出来的,给其他模块。

可是芯片回来测量的话,只能测vco的输出,div2没有可测量的输出。我的div2 对vco 好像有将近1dbc/hz的恶化,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搞清楚了。

我的电容太大,想把它做进去不容易,所以想试下电容乘积一类的方法。。。可是,心里不踏实,我还从来没有在LPF那里加过这些东西。。怕他们带来的噪声。。带宽,偏置。。

您一看就明白啦!

Keliu Shu的书上134页也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不好加dc电压,我试了一下,你可以用一个直流源串联一个很大的电阻,我串了1P(=1000T)欧姆。这样这个电阻几乎对LPF不会产生影响了。

good idea. 可以行得通。。谢谢啦!

你有做过capacitance multiplier 吗? 我想尝试,就是没底,所以很担心。流一次片也不便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L输出是从div2 出来的,给其他模块。 可是芯片回来测量的话,只能测vco的输出,div2没有可测量的输出。我的div2 对vco 好像有将近1dbc/hz的恶化,是不是太大了?

那你们为什么测VCO的输出而不直接测PLL的输出呢?不过也没关系两个地方的相噪声测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从div2输出测的相噪声理论上比vco那点测出来的相噪声好6dB.

你说div2对VCO的相噪声有1dbc/hz的恶化是怎么比较的?每个频偏处都是这样?

网友:
在学校时抄过一个含三阶LPF的PLL,流片能工作,就是当时很多都不懂,看此帖深入了不少,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od idea. 可以行得通。。谢谢啦! 你有做过capacitance multiplier 吗? 我想尝试,就是没底,所以很担心。流一次片也不便宜呢。

我也没做过有源的LPF。不过我看你的电容很大,环路带宽应该很窄,30KHz左右?你的Icp, Kvco是多大?你可以减小这两个值来减小你的电容值。不过要考虑到噪声,其中减小Kvco对噪声的优化是有利的,但是减小Icp会增大PFD/CP贡献的噪声,这个要注意,
做有源LPF的话,应该要注意运放的噪声和速度。你的PLL带宽较小,而对LPF来说,它到PLL的输出是带通的,所以在运放在10-100KHz的噪声对PLL的噪声影响会比较大,而且在这个频率处,flicker noise会比较大的,所以管子的尺寸不能太小,速度方面的话,我觉得运放的UGB是不是得至少大于fref,使LPF的电压在下一次的PFD/CP比较前能够稳定?对运放做稳定性分析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运放的负载呢?

感觉做有源的LPF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们为什么测VCO的输出而不直接测PLL的输出呢?不过也没关系两个地方的相噪声测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从div2输出测的相噪声理论上比vco那点测出来的相噪声好6dB. 你说div2对VCO的相噪声有1dbc/hz的 ...

我们的测试芯片 有外挂VCO的2个pin, 这里可以测。div2的输出比较敏感,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测它呢。。。

单独测VCO, 得到 相噪。把它和div2串联,再测vco的相噪,发现恶化了。所有频点都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做过有源的LPF。不过我看你的电容很大,环路带宽应该很窄,30KHz左右?你的Icp, Kvco是多大?你可以减小这两个值来减小你的电容值。不过要考虑到噪声,其中减小Kvco对噪声的优化是有利的,但是减小Icp会增 ...

环路带宽是比较窄,40 k. 如果,减小icp 到60uA不知道还行不,我式以下吧。。Kvco 变化范围很大,因为频率范围很宽,除非用几个vco,这样又面积太大。

active LPF 我也不是很敢做呢。 OP的带宽能做到 几十Mhz, 速度应该可以。但它的loading 我也晕着呢。。。还有,它的引入,改变了LPF的传递函数呢?这个我也弄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测试芯片 有外挂VCO的2个pin, 这里可以测。div2的输出比较敏感,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测它呢。。。 单独测VCO, 得到 相噪。把它和div2串联,再测vco的相噪,发现恶化了。所有频点都是这样呢。

不对吧,你串联div2后看的哪个输出的相噪声?VCO还是div2的输出?
从VCO看的话应该会差一点点,但差别可以忽略,但是pnoise中relative harmonic要改为2。
从div2输出看的话应该是要好将近6d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路带宽是比较窄,40 k. 如果,减小icp 到60uA不知道还行不,我式以下吧。。Kvco 变化范围很大,因为频率范围很宽,除非用几个vco,这样又面积太大。 active LPF 我也不是很敢做呢。 OP的带宽能做到 几十Mh ...

频率范围多宽呢?用了几位的SCA?Kvco有多大?

楼主:
开始SDM了,这个我最不熟悉了。。

SDM的噪声贡献,我看到下面这个图:

1。那就是SDM的噪声传输函数和divider一样了? 都是低通? 那是不是可以把 2个噪声相加,然后再通过噪声函数转换到输出?
2。SDM 贡献的是噪声而不是相噪吧?怎么样仿真得出?  能告诉我一下过程吗? 是用 spectre 还是 matlab?
3. 我用 MASH1-1-1.
4。PFD/CP的非线性对PLL的噪声的影响怎样仿真得出呢?
5。SDM 什么时候要加dither?

请多多指教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你串联div2后看的哪个输出的相噪声?VCO还是div2的输出?从VCO看的话应该会差一点点,但差别可以忽略,但是pnoise中relative harmonic要改为2。从div2输出看的话应该是要好将近6dB的。

是的,我是这样仿的。 但是可能因为我的div2 性能没那么好,要优化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多宽呢?用了几位的SCA?Kvco有多大?

800M-2000Mhz...用了5位CAP. Kvco 从几十到100多。是不是不合适?  感觉频率范围宽了就难做,窄的比较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SDM了,这个我最不熟悉了。。 SDM的噪声贡献,我看到下面这个图: 1。那就是SDM的噪声传输函数和divider一样了? 都是低通? 那是不是可以把 2个噪声相加,然后再通过噪声函数转换到输出? 2。SDM 贡献的 ...

SDM和divider的噪声传输函数是一样的,可以将噪声功率相加。SDM贡献的主要是整形后的量化噪声,可以通过对SDM的输出做FFT分析,并经过相应转换得到它所产生的相位噪声功率密度,具体可以参考你说的keliu那本书,里面有详细的分析。论坛里也有相关的讨论,你可以搜索看看。

至于PFD/CP非线性的影响,我以前没有考虑这个。这个我觉得比较麻烦,主要是如何来定性的分析PFD/CP的非线性?

网友:
这样的讨论真不错。
eetop 需要更多的技术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M和divider的噪声传输函数是一样的,可以将噪声功率相加。SDM贡献的主要是整形后的量化噪声,可以通过对SDM的输出做FFT分析,并经过相应转换得到它所产生的相位噪声功率密度,具体可以参考你说的keliu那本书, ...

kool, 刚才我用 simulink仿了transient。 得到了 SDM的输出,-3-+4的一系列脉冲。。。这个输出加上整数80,那就是-77-+84, 是给divider的输入。 然后我调出一个FFT spectrum 的模块,对divider的输入(-77-+84)分析,结果,什么都没得到。。。又把它连到SDM输入(-3-+4), 也是什么都没有。。。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用的FFT spectrum 不对,应该用其他的模块?

FFT 得到的怎么转换成PSD 呢。。我找了好久资料都找不到呢。。唉。。

网友B:
fft导到matlab的workspace来作吧,写个m程序用fft函数来作,或者用频谱估计的一些函数都可以。
     PLL环路中的非线性效应引起的噪声折叠的确不太好仿,特别是CP非线性程度很难准确得到,但我觉得要仿的话还是放到matlab里来仿吧。看看himanshu arora的论文应该对这个的理解有点帮助,里面有定量的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kool, 刚才我用 simulink仿了transient。 得到了 SDM的输出,-3-+4的一系列脉冲。。。这个输出加上整数80,那就是-77-+84, 是给divider的输入。 然后我调出一个FFT spectrum 的模块,对divider的输入(-77-+84 ...

最好是将simulink的输出结果赋值给一个变量并输出到matlab的workspace。然后用m文件写一个程序求输出的psd(有一个函数可以直接求,也可以从fft得到psd),然后再将psd转换为相位的噪声功率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ft导到matlab的workspace来作吧,写个m程序用fft函数来作,或者用频谱估计的一些函数都可以。 PLL环路中的非线性效应引起的噪声折叠的确不太好仿,特别是CP非线性程度很难准确得到,但我觉得要仿的话还是放到 ...

你说的是这篇吧?
Enhanced Phase Noise Modeling of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s
我记得另外也还有一篇文章也提过PFD/CP非线性的影响。

Enhanced Phase Noise Modeling of Fractional-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将simulink的输出结果赋值给一个变量并输出到matlab的workspace。然后用m文件写一个程序求输出的psd(有一个函数可以直接求,也可以从fft得到psd),然后再将psd转换为相位的噪声功率谱。

哪个函数可以直接求呢? 我对matlab 不熟悉,直接告诉我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t导到matlab的workspace来作吧,写个m程序用fft函数来作,或者用频谱估计的一些函数都可以。 PLL环路中的非线性效应引起的噪声折叠的确不太好仿,特别是CP非线性程度很难准确得到,但我觉得要仿的话还是放到 ...

我看到simulink里是有FFT那样的模块, 想着应该能算呢。。呵呵。。看来还要是熟悉下语法了。。我没怎么用过matlab呢。。

我曾经用trancient仿真看Cp的非线性,就看几个点。 和SDM和起来就不会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篇吧? Enhanced Phase Noise Modeling of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s 我记得另外也还有一篇文章也提过PFD/CP非线性的影响。

下载啦,谢谢! 下一步研究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函数可以直接求呢? 我对matlab 不熟悉,直接告诉我吧,嘿嘿

periodogram函数可以直接求PSD,求得的PSD是输出数值的量化噪声PSD,所以需要转换为相位噪声的PSD,两者关系在keliu书上有讲的,前者是书上的Q(f)的平方,你可以将这个结果和书上的表达式结果对比一下。

从FFT的结果算PSD也是可以的,但是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iodogram函数可以直接求PSD,求得的PSD是输出数值的量化噪声PSD,所以需要转换为相位噪声的PSD,两者关系在keliu书上有讲的,前者是书上的Q(f)的平方,你可以将这个结果和书上的表达式结果对比一下。 从F ...

我的PSD怎么总是不对呢。。唉,好笨啊。。

SDMout1 是 simulink 中 SDM的输出加上整数85的 To Workplace... 在matlab 中,它的图是这样的。。本来横轴是时间,周期8M, 到这里变成了采样点。我一共采样8000多。。这样对吗?

楼主:
然后,我做

periodogram(SDMout1,[],'onesided',512,20e6)

结果,是这样的。。。Y 的 单位好像 不对呢,是 DB/Hz。。。而且也不是书上那张典型的高通曲线呢。。。迷路了。。

楼主:
公司不让上外网了,真不方便,55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我做 periodogram(SDMout1,[],'onesided',512,20e6) 结果,是这样的。。。Y 的 单位好像 不对呢,是 DB/Hz。。。而且也不是书上那张典型的高通曲线呢。。。迷路了。。

你的periodogram函数用得不对,做PSD之前需要加窗函数的。然后既然是采样,那就相当于是频谱搬移,所以频谱画到Fs/2就好了。

加汉宁窗的话:
w=hann_pv(count);
Px1=periodogram(vout,w,count,Fs,'onesided');

vout是输出,count是采样点数,好像这个你写了个默认的512,而不是你的采样点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periodogram函数用得不对,做PSD之前需要加窗函数的。然后既然是采样,那就相当于是频谱搬移,所以频谱画到Fs/2就好了。 加汉宁窗的话: w=hann_pv(count); Px1=periodogram(vout,w,count,Fs,'oneside ...

赞!很热情的哥们,解答详细啊~!~

网友(2009-09-28):
学到了很多,谢谢。

网友:
看到好久就想知道的东西,真的谢谢了。

网友:
好久买有看到这么好的帖子了 谢谢了

网友:
wo de tian ya

网友C:
MASH1-1-1 的量化噪声理论上有公式啊,可以直接用这个公式来求,仿真应该和公式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s(f)= (2*pi)^2/(12*fref)*2sin[pi*f/fref]^2(n-1), fref就是PFD频率,f是频率变量。n是SDM阶数.
s(f)乘以传递函数,求功率dB即可。简单来讲若传递函数H(s)
20*logH(s)+10*log|s(f)|

就可以换算到PLL的输出 单位是dBc/Hz

自己编一个excel,把仿真得到的噪声乘以传递函数,所有噪声源功率叠加,就可以得到整个PLL相噪。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SH1-1-1 的量化噪声理论上有公式啊,可以直接用这个公式来求,仿真应该和公式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s(f)= (2*pi)^2/(12*fref)*2sin[pi*f/fref]^2(n-1), fref就是PFD频率,f是频率变量。n是SDM阶数. s(f)乘以传递函 ...

我现在也是这样做,但是由于没有tape out过,所以没有比较这样得到的结果和最后测试结果的差别多大。我感觉在仿真计算相位噪声时,PFD/CP的非线性对SDM相位噪声的影响,Bias,LDO, Voltage source 对VCO相位噪声的影响是比较难以估计的。所以不确定这样仿真计算对测试结果有多大的预测性。

网友(2010-03-11):
这个帖子实在是太棒了,申请加精了

网友(2010-12-20):
太精彩了。。。

网友(2011-05-12):
好贴
真难得一见

网友:
老帖子了,翻来看看,楼主不知有没有测试结果呢,800M~2000M的VCO,这么宽的范围难度很大的,不知道楼主最后测试
能否覆盖到?一般的Swithc cap array 比较难以做到。有结果反馈一下给大家,呵呵!

网友:
原来noise还有这么多讲究呀,我怎么做PLL都没有应用过noise仿真呢?不过我以前做的都是反向的,谁能告诉我这个很必要吗?

网友(2012-02-27):
技术讨论帖 必顶啊

网友(2014-01-07):
回复 楼主:

   从这贴学到了不少东西,建议加精

网友(2014-11-05):
回复 网友A:

大神
   如果采用noise仿真,plot结果时,按理说输出电压的噪声应该是V2/Hz,但是在noise输出时,为什么只有dB20的选项,却没有dB10的选项?
另外,输入端,“不加输入电源”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不加电压源吗?但看楼主贴出的电路,在输入端加了一个电流脉冲,因为跑PSS的前提还是要跑trans的。
可能说的有点乱,大神求指导!!
同样的二阶低通filter,采用noise仿真得到的v/sqrt(Hz),和我用PSS+Pnoise仿真得到的v/sqrt(Hz),相差了10dB左右,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strong post left name

网友(2016-08-16):
具体可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