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芯片厂商提供的spice model是可以拿来直接仿真的吗?

楼主(2009-08-24):
请问下各位,一些芯片厂商会一共一些spice model(如pspice的),这些model可以直接用pspice软件仿真吗?
为什么我下载了一个model后,画好电路仿真报错说这个model是没定义的呢?
请问下是不是要在软件中进行一些关于这些model的设置?谢谢

网友:
当让可以啦
仿真的时候包括这个模型

网友:
从错误说明上看好像是单元没有定义吧?另外网表文件里用的管子的类别名称也必须与spice模型里的名称一致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