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的mmu地址变换

楼主(2009-08-24):
我用的开发板是mpc8313,核是E300,现在在看mmu部分,powerpc的mmu地址转换有三种方式,1)段页式地址转换 ;2)块地址转换( BAT),通常用于将逻辑地址映射到一块很大的连续的物理地址 上,3)实地址转换,也即平板映射模式,禁止地址转换( MSR[IR] =0, MSR[DR]=0),逻辑地址与物理地址相等。但是我看E300的手册说,比如说,段页式子转换和块地址转换是平行进行的,当段页式转换无效时,或块地址转换成功时,就忽略段页式的转换,实际物理地址由块地址转换产生。
我理解的是三种转换方式应该是独立的,只配置其中一种就可以,按上面理解,要配置2种,因为段页式的页表size是4k,块的可以映射128k起,所以我不太理解的是两种地址映射方式都要配置,还是说用一种即可?~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2011-09-21):
当启用MMU时,BAT优先映射,没有则使用Segment-Page方式,再没有则异常;当MMU禁用时,EA=PA

楼主:
当你有BAT的时候,就不会走段页的了,默认就走BAT了,只需要配置一种,建议你配置BAT,PTE那个比较没有效率,很少有CPU进行页表丢失还会通过软件方式去找PTE的。而且比较麻烦。
但有一点你要注意,当你程序发生DSI异常时,你通过BAT找不到地址,系统会走段页的那个缺页异常,然后再会进入DSI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