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的五分频器

楼主(2009-08-24):
需要设计一个用触发器构成的5分频器,可是找到相关的资料非常少,只找到其中的一种电路图,可是不知道在设计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或是应该注意什么,不知哪位兄台那有这方面的论文?或是设计过,想请教下

其中一个5分频的电路图

其中一个5分频的电路图

网友(2011-07-12):
这个很简单,一般数字电子技术的书都有讲。可以把电路自己仿真一下。

网友:
当D触发器用作分频器时,只要把输出接到输入到,即可实现二分之一分频,N个D触发器接在一起就是2的N次方分频

网友(2011-08-14):
这个没有接触过,先学习学习

网友(2011-09-27):
这些触发器怎么级联才能达到分频的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