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位入,8位出的buffer怎么写啊

楼主(2009-08-24):
项目中要写一个缓冲器:输入数据14bit宽,转换成8bit输出

比如:第一拍输入14bit,头8bit打包并行输出,余下6bit跟下一拍14bit中的2bit凑成8bit再输出……

设计一个怎样的结构比较简单呢?  本想用ram来做,但感觉地址控制太麻烦了

感觉问题很简单却又有点头疼

网友:
你好好研究,我也想学习一下。
我也遇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了,呵呵
不是太好解决。
有机会交流交流.。QQ:765152907

网友:
可以选用FIFO吧,有不同数据宽的FIFO

网友:
有速度的要求?高速的话就不好做了

网友:
我的QQ408195187,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depend on your application, in board level, can be fifo.

In FPGA or IC, you can implement it with code with reqiurement.

网友:
单bit FIFO 加串并转换啊

网友:
应该不难
可以自己写控制器,也可以直接例化RAM FIFO,直接读写数据,也可以自己拼接数据,写到双端一样的RAM FIFO里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用FIFO

网友:
14bit fifo
深度看系统要求了
输出时候做bit移位

网友:
使用状态机的方法设计这样的逻辑不难

网友(2009-09-28):
用FIFO,输出端用简单的逻辑就能实现

网友:
如果是连续几拍或者几十拍地14位进8位出,FIFO不行,除非深度很大了。

每次输入-输出=6bit,若是30bit的FIFO,理论上经过5拍以后FIFO就会溢出,发生数据丢失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fifo的output做shifter,每次shift 8bit出来,剩下的等下一次输出

网友:
肯定是要fifo的。

这个关键是读的控制上。

当前拍剩余的bit大于等于8bit时,下拍不需要读取。

否则读取下一个地址。

网友:
肯定要用fifo。

关键是读的控制。

剩余bit大于等于8bit是,下拍不读。

否则读取下一个地址。